关于电机抽 关于光流计的问题 (自己解决了)

楼主(2019-12-30):
我有两台机子用的接收机是R9MM OTA, 现在两台机子上都一样出现了问题,解锁后 4个电机时不时的同时抽一下,油门在哪个位置都是一样,飞行中也是,就像人打嗝一样...................各种排查 最后发现是控有问题 刷了最新的固件好了

关于MATEK 光流计 在按照官方指导的方法点亮光流计后
你有可能会发现没有NAV ALTHOLD模式 ,这时在 分别选 PMW3901VL53L0X 重起后,发现右上图标变红了,但这时在模式里出现了NAV ALTHOLD模式,设置好NAV ALTHOLD模式,这里你再用官方指导的方法点亮光流计后就能正常使用定高了

网友:
老大请教下,
1.这个光流可以定高定点。模式里只有(NAV ALTHOLD),是不是只要开启(NAV ALTHOLD)定高和定点都能完成………
2.我的四轴没装GPS,能不能靠光流和气压计完成超2米高的定高定点?

网友:
老大,开启NAV ALTHOLD后,四轴咋突然爬高一节呢?有1米多………

网友(2020-01-30):
光流激光模块能采集到数据,但是老感觉定高效果不咋地,怀疑还是用的气压模块数据,激光模块数据没用上!

网友A(2020-04-06):
大佬,请教个问题。我也是用的这个光流计,Matek F7飞控,这样设置后,右上角图标是红色的,是哪里设置错了吗?不应该都是蓝莓色图标吗?

弄好了,端口设置错了。把串口6改成MSP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请教个问题。我也是用的这个光流计,Matek F7飞控,这样设置后,右上角图标是红色的,是哪里设置错了 ...

不知道是不是f7飞控不支持还是怎样,我装上也不识别,换成f4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