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8sz开机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12-30):
请教各位老师 我的遥控开机出现这个高频头故障 开不了机。在重新开机又正常了 ,开10次左右

就会出现一次 各位老师有遇到过吗?怎么解决?

网友:
控太高端的问题 换控解决

网友A:
这样子不返厂你还敢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不返厂你还敢用吗?

害怕怕呢

网友:
高频头坏咯

网友B:
有人说这个控不要快速地来回开关机,容易烧高频头,不知道真的假的。

不过感觉这个控很省电,发射功率一定很小;还有就是速度真是快,时延很小。

网友:
高端控坏了好心痛

网友:
卸开 把高频头插头拔下来在插一下 可能松动

网友C:
看我之前帖子,直接返厂,另外不要用盗版加密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之前帖子,直接返厂,另外不要用盗版加密狗了

我就是用了模拟器后就这样了

网友D:
返厂。我现在飞模拟器是用垃圾控玩的,因为早在2012年就有人说飞模拟器容易烧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返厂。我现在飞模拟器是用垃圾控玩的,因为早在2012年就有人说飞模拟器容易烧高频头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返厂。我现在飞模拟器是用垃圾控玩的,因为早在2012年就有人说飞模拟器容易烧高频头

不修会失控吗

网友:
用个PPM接收机,玩无线模拟,最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返厂。我现在飞模拟器是用垃圾控玩的,因为早在2012年就有人说飞模拟器容易烧高频头

用JR的控,不用开机

网友:
高端控,售后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说这个控不要快速地来回开关机,容易烧高频头,不知道真的假的。

不过感觉这个控很省电,发射功率一 ...

只有40mw功率,真的很小,但是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返厂。我现在飞模拟器是用垃圾控玩的,因为早在2012年就有人说飞模拟器容易烧高频头

飞模拟器都能把高频头烧了,那控也能扔了

网友:
玩模拟器要打开教练模式,高频头根本就不通电啊,怎么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