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卖的这BB响都是怎么了?

楼主(2019-12-30):
今年买了三四个,不同商家的,只要电压一低于设置值就一直叫,停机恢复电压后还是叫,这哪行啊,以前的BB响可不是这,看来现在这写程序的都是外行啊

网友A:
你买的便宜货吧

网友B:
嗯,有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C:
我的没有

网友D:
我买的也是有问题的,插3S电池能正常使用,插6S电池只要插上都报5号电池电压低,换了几个电池都一样

网友E:
其实 这 更好哦,电压
“曾经低于3.4V”
就一直叫 这 不是很好吗 。即使关闭油门,
电压恢复到 3.6V
它 还是在 报警 ,很好啊
。

网友F(2020-04-30):
我之前买的和刚刚买的一个电压bb响也是这个问题,没有动态检测。新充的电池油门推到底,就开始报警,也不管松油门电压已恢复到4.2v了,导致我完全不清楚要不要把飞机降下来查看是否电量不足了,bb响干脆成废物,不知道哪个电子大神能看看怎么改一下电路恢复动态监测功能

网友G(2020-06-06):
这种情况能改一下吗,大神求解

网友H:
沒遇過那樣爛BB叫
便宜版的 只是 差異 有些電阻不夠 準度高 到4S 以後測量 不准
充電器已經說衝到 4.2了 BB叫去測量 4S 那一 CELL 是4.3V 把BB叫 單獨 測量 第4顆電池 就不在是 4.3V 而是充電器的充飽 4.15 等等

网友I:
前几年的插上反应很快,现在买的BB响慢的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