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一宿草图大师,画了个模型,大家看看这玩意能飞不?

楼主(2019-12-30):
后推 后推 后推!不是前拉

网友:
真的感觉前拉了啊哈哈哈

网友:
只要动力够,门板也上天

网友:
能飞,但重心不好找

网友A:
只耍动力够,房子都能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耍动力够,房子都能飞起来。

哈哈,弄个大无刷 6S电池 100A 电调~

网友:
天空很辽阔,一切都能飞。

网友:
好飞,鸭翼可以弄得瘦长一点可能更好

网友B:
垂尾最好靠后一点,布置在主翼上,航向安定性会差一点;鸭翼的要点在鸭翼要先于主翼失速,所以鸭翼的安装角一般大于主翼3度左右,翼型选择也要比主翼失速点更靠前一点的款

网友:
推力线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垂尾最好靠后一点,布置在主翼上,航向安定性会差一点;鸭翼的要点在鸭翼要先于主翼失速,所以鸭翼的安装角 ...

主翼定做的克拉克Y, 鸭翼准备全动KT板了。。。

网友C:
建议你你先固定鸭翼,使用三角翼混控先飞一阵子,抓到鸭翼飞机的特性后再玩全动鸭翼。
鸭翼对俯仰机动非常敏感,如果没有飞过这种机型,最好还是一步一步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你先固定鸭翼,使用三角翼混控先飞一阵子,抓到鸭翼飞机的特性后再玩全动鸭翼。
鸭翼对俯仰机动非常 ...

用飞控的平衡模式呗。。。。

网友:
也许机翼带点后掠会好办一点,或者机翼位置再后移。

现在的状态需要在前面放一大坨电池。
或者板砖。

网友D:
用什么画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画的图?

草图大师。我也现学的,画个飞机勉强够用。

楼主:
经过反复论证,决定取消机翼上的两个垂直翼,换到发动机前边放个垂尾。

网友E:
在profili里找个翼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profili里找个翼型

制作是按克拉克Y做的,画图这软件不太会用。。。

楼主(2020-02-05):
现在真的很方便,AI也很好用,连学再画两天搞定。
生产、快递三天到手,真的很给力,精度der一下就上来了。

简单拼一下,还少一根9MM碳杆!要正月十六才能发快递。

拆一跟9MM把机翼比量上试试。

有没有玩过全动鸭翼的?是不是真的很不稳定?
考验司南的时候到了。。。。。。

网友:
加油,等你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