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x360有多少部件和x3通用

楼主(2019-12-30):
手上有个x3炸的比较严重,如果买个x360的话,请问有多少部件能够通用的,谢谢

网友:
除了主旋翼

网友:
其他基本通用

网友A:
电调板,电池滑轨,十字盘导板,尾轴,尾中联(尾中联尾轴全换也行)不通用,其他基本随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板,电池滑轨,十字盘导板,尾轴,尾中联(尾中联尾轴全换也行)不通用,其他基本随便用

侧板也不通用

网友:
很简单,去富丽店里搜索X3配件,能搜出来的就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我买过的零件来看,底板不通用(虽说宣传兼容,但要改侧板的孔。。),富丽电池板能用在x3上(就是富丽的不够光滑,要磨磨)。

网友:
原厂都那么便宜了 为啥还找别的牌子替代

网友:
旋转的部件都用x3的固定部件用360,转速高考虑同心度,精度就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