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下VBC的失控问题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9-12-31):
看见有人说vbc谜之失控,我就自己身边的经验来来解下迷
vbc失控本地群里见过好多次,但是都找的到原因,主要来自于两点
静电和反电动势 那分别来说一下:

1.静电:本人第一次经历vbc失控是飞logo550 没上尾静电线, 3d中突然没控制炸鸡。这个就是说的第一条静电干扰。
             表现是遥控器log系统中有rc package lost 的字样,也就是丢包,失控。主要发生在皮传机上。
             装上尾静电线,并用万用表测量保证尾波箱上皮带轮和马达座可以导通。再也没出现过失控。
             模友3d打印了sab380尾管试飞,也发现了其他大品牌遥控接收失控,也通过静电线解决了问题。
            #千万千万不要把天线直接黏在没有静电线的皮传尾管上。 静电放电电压高达几千伏特,虽然瞬间电流不大,但是会打坏接收电路。身边已经有几个接收机这么被打坏的了,vbc上具体              表现,在遥控信号检查的界面会发现遥控信号在很近的距离就比较低了。三五米范围就有线掉到安全线以下。

2.反电动势: 现象就是log里面出现接收机电压低报警和重启。
                     关于这部分TW法大的帖子解决了这个问题,接一颗电容+齐纳管给neo稳压,防止反电动势影响到neo造成电压低或重启。
                     当然,用接收电也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电池可以很好的吸收掉舵机反电动势。

注意这两点,身边的模友已经没见过vbc/vbct失控了。
此贴为抛砖引玉,如果有其他的原因和解决方法,请大家分享出来。

网友:
沒碰到這問題

网友:
求sab380尾管3d打印文件。

网友A:
还有一法,就是不用VB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法,就是不用VBC

vbc太方便了,用了就回不去,尤其是飞场全是vbc/t的时候,带个控就可以随便蹭机飞。。

网友:
哎!北方冬天的烦恼

网友B:
想请教下lz,解决静电问题为何要将尾波和马达座连起来呢?我理解的防止静电是指确保飞机的各个部位的电势一致,即陀螺仪周围/外壳的电势要和陀螺仪负极/bec负极的电势一致,那么把尾波和陀螺/bec/接收机的负极连起来是不是更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下lz,解决静电问题为何要将尾波和马达座连起来呢?我理解的防止静电是指确保飞机的各个部位的电势一 ...

您觉得把一个摩擦生电的发电系统引入接收机负极是好主意么?
我不想这么搞。具体效果怎么样等您实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觉得把一个摩擦生电的发电系统引入接收机负极是好主意么?
我不想这么搞。具体效果怎么样等您实验了。 ...

和负极连接的意思是让他们共地,即共负极,就是尾波及和尾波导通的部位均为负极的电势,即使尾波产生静电,其和gnd端也不会形成电势差。另外你说的让静电电荷流入负极我也不认为有什么问题,真飞机就是这么干的,即使打雷,雷劈到机身上,电子设备仍然能正常工作(电子设备只有正负极电压差不变,理论上便能正常工作,雷打到机身上,负极绝对电势会有变化,但正负极的压差应该不会改变)
以前看过介绍,真飞机飞行时也会有大量静电产生,会严重影响机载设备,采用的方法就是让电子设备的地端和飞机外壳导通,即所有设备的负极要共地(当然飞机在天上没法真正地像地线那样埋到大地上,所谓共地,是指所有电子设备的负极有一个共有的基准电势,在飞机上就是飞机外壳的电势)
那为什么要连到电机座上呢?连到电机座上就能保证陀螺外壳/周围没有高电压吗?
我也没怎么想清楚,所以想讨论一下。

网友:
你这么说我都不敢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负极连接的意思是让他们共地,即共负极,就是尾波及和尾波导通的部位均为负极的电势,即使尾波产生静电 ...

是这个道理,共地这个按理接哪里都应该一样,但是接马达接电容舵机黑名单等等一切都是原厂自己出的解决方案,大意就是我们雅利安血统的陀螺不可能有问题,有毛病都是你们乱来的用不明白。你也没见过别的陀螺要接地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neo失控不可怕,我遇到的几次都是半秒失控,这时候neo会自动熄火,半秒左右你又能接管了。所谓失控炸鸡这个多半是陀螺吃静电或者低电压重启了,和信号没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道理,共地这个按理接哪里都应该一样,但是接马达接电容舵机黑名单等等一切都是原厂自己出的解决方 ...

这样我很纠结啊。。。。
以前一直用金脑,没出过啥幺蛾子,就是调参有点麻烦。
好不容易咬牙剁了个vbct,把两台常飞的飞机换上了vlink,本来打算以后陆续把手上飞机的金脑都换vlink的,现在看来得稳妥点了,先试试vbct和vlink的稳定性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我很纠结啊。。。。
以前一直用金脑,没出过啥幺蛾子,就是调参有点麻烦。
好不容易咬牙剁了个vb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