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OpenTX 的教练功能都能做什么

楼主(2019-12-31):
OpenTX 的教练功能都能做什么以及如何设置

遥控器的教练功能,是为了方便老手带新手,飞行教练员带学员的一项非常常用的功能。那OpenTX 的教练功能是如何实现,以及它的逻辑关系和应用,下面我以瑞思凯X9D为例做一个描述。
下文中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专项名词,如果不理解请参阅我以前写过的帖子《浅谈 OpenTX 混控的逻辑关系》链接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0355&fromuid=248799

一、教练功能的逻辑
教练功能的实现,简单说是将从控(学员控)通过简练线(一般是一根音频线)与主控链接,由从控摇杆动作通过主控发射无线信号,飞机的接收机接收无线信号来实现对飞机的操控。
所谓主控,就是飞行教练的控,在主控上要完成对飞机的所有设置和调控,换言之,就是你可以用这个控正常飞你的飞机。所谓从控就是学员的控,从控上没有任何飞机调机设置。
教练功能逻辑为:主控上将AilEleThrRud四个物理摇杆变量,指定给了从控CH1CH44个通道输出值做为输入源来实现的。
如下图:
从控CH1输出值替换了主控物理摇杆Ail的值

结论:
对主控而言:由于教练功能启动以后只是将AilEleThrRud四个物理摇杆“给了”从控,但是,所有飞机的设置是有效的,如:舵机中位、各类曲线、大小舵、各类混控等。四个物理摇杆以外的所有开关、滑竿、微调都是有效的。
对从控(学员控)来说:凡是影响CH1CH4四个通道输出的任何设置,如:输入源、比例、偏移、曲线、微调等等,都会以最终输出值,通过教练线传输给主控,来实现对飞机的操控。例如,如果CH3的输入源设为LS,那么就是LS滑竿来控制飞机油门。如果CH3比例为50,偏移50,那为油门输出只有0-50%的输出量。
二、教练功能的应用
我们已经了解了教练功能的逻辑,那我们如何应用呢?我想到的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使用,我没想到的欢迎广大模有多给提醒
1. 教练带学员,训练新学员是最基本的应用。
2. 在从控上设置比例来限制最大输出量,设置曲线等,防止学员动舵量过大,使学员增加信心循序渐进。
3. 可以带不同操作手法的学员(代课训练他人学生),也就是说日本手的老师,可以带美国手的学员。
4. 可以跨手试飞他人飞机
提到试飞他人飞机问题,大多数模友都有过经历,也是模友之间经常交流的一个事情。但是,由于遥控器操作手法不同,美国手模友是无法接控试飞日本手模友飞机的。OpenTX的教练功能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5.可以跨品牌使用从控,只要在从控上的CH1CH4指定为AilEleThrRud四个物理摇杆即可。
三、主控教练功能的设置
第一步:设定教练功能
长按【MENU】调出系统菜单,按【PAGE】至TRAINER菜单。如图:

Mode--模式
    共有3个选项,
    OFF :不使用该项功能
    :=   :用右面(从控)的通道值替换左面的物理摇杆值
    +=   :将右面(从控)的通道值与左面的物理摇杆值相加
% --比例
此选项为从控的输出比例,逻辑同输入源比例
Source--输入通道
指定的从控通道,有4个通道可选,CH1CH4,通过这个通道选择,可以实现跨手,即美国手主控至日本手从控。
Multiplier---乘数
用于从控所有通道的整体增益,来补偿一些遥控器产生的不正确编码的PPM。可以调整非标的PPM,如果设置为负数就是反向操作。如果从控输入信号不是±100,可以通过这个值来补偿增益,使其达到或者接近±100
Cal--校准
进行从控输入信号的校准。一是可以校准从控中点,二是可以监视从控输入值。
这一步的操作是对应全局的,对任何模型都是有效的,来确保你的遥控器是否使用教练功能。如果让某一个模型使用这个功能,还要在模型文件里制定一个开关,来激活教练功能,教练功能一但激活,主控的AilEleThrRud四个物理摇杆将由从控进行控制。
第二步:设定激活开关

在要使用的飞机模型文件中的特殊功能【SPECIAL FUNCTIONS】里增加一条,制定一个开关,如图,比如制定了SE↓,功能选Trainer,是否启用调勾。这样设置后,当SE拨到↓(SE↓为真时),教练功能激活。
四、从控教练功能的设置
第一步 建一个飞机模型文件
这个模型文件,与你的控手法相同,美国手或日本手,输入【Inputs】项和混控【Mixer】项中的,各(条)通道比例设置为100%,偏移、曲线都不设定。保证CH1CH4为线性输出±100(除非你有特定的目的,这里作其他设定)

第二步 设置模型为从控
如果你的控是OpenTX系统遥控器,还要在模型文件的设置【Model Setup】里,将【Trainer Mode】项设置为Slave/Jack从控。

从控可以是任何品牌的控,无论是什么品牌,我还是建议要单独建立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只用于学员练习使用。好了,你可以用音频线连接从控,带你的学员飞行了。
提到音频线(教练线),有的模友已经尝试通过无线方式链接主控,这种方式既可以连接主控,也可以链接电脑练习模拟器,省去了一根音频线的不便,无线连接还是很方便的,在此不作详细描述,以后专题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