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 analyzer调之后咋办?

楼主(2019-12-31):
这几天在windows虚拟机上装好了pid analyzer,试着按教程从P值一点点增加,i和d为0开始。
调试之后截图如下,看图觉得差不多了,但感觉机子很肉,翻滚的时候需要打满杆,我在调试之前就把super rate已经设置到了0.9(默认是0.7)。
下一步咋调呢?默认的PID和现在的完全不一样。
PID analyzer调节后结果:

默认PID如下:

网友A:
图里看yaw的p值还要增加,可以试试用滑块去调pid,变化数值合理一点。你描述的问题好像跟rate值关系比较大,可以把曲线再调大,不过我一般做动作的时候,杆也快打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里看yaw的p值还要增加,可以试试用滑块去调pid,变化数值合理一点。你描述的问题好像跟rate值关系比较大 ...

yaw的P值已经是roll的两倍了,觉得这个软件也不好,这样调之后是几乎没有抖动了,即使急停大动作抖动也很微小。但确实太肉。
我又恢复了默认值,在默认值基础上使用这个软件微调了一下,现在除急停有抖动,其它时候都还好,就这样飞吧。
花了5个小时,验证这个软件不咋地。(每次导出黑盒文件很慢,16M得有5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yaw的P值已经是roll的两倍了,觉得这个软件也不好,这样调之后是几乎没有抖动了,即使急停大动作抖动也很 ...

我用这个分析软件,调pid只是参考一下,飞的时候跟手不抖就行。还有就是看看振动

网友A:
黑匣子界面,有个激活大型储存设备这个功能,启动以后能直接把文件复制到电脑里

网友A:
我一般把超调量控制在1.25上下,感觉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匣子界面,有个激活大型储存设备这个功能,启动以后能直接把文件复制到电脑里

我看到了,没在意还可以这么用。有空再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把超调量控制在1.25上下,感觉还可以

你主飞竞速?
我现在就用这个默认的微调一下,好像也是初始超调1.25
回头细研究下噪音咋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主飞竞速?
我现在就用这个默认的微调一下,好像也是初始超调1.25
回头细研究下噪音咋调

我只是喜欢这种手感,这个因人而异,有的人喜欢用高p值,调到70 80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