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卡爪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1-01):
    我的210车床,125卡盘,夹13mm轴打表0.02-0.03,轴是机器上拆下的,没有精车,可能存在0.01-0.02的误差,测量是轴在2cm和6cm处打表。打表测法兰和卡盘外径都是0.02,车床主轴应该没有问题,换上配套的外卡爪打表0.08左右,应该是外卡爪出厂时没有经过精修。
    开始时就发现三个卡爪内部沟槽差的太大,其中一个有的地方出厂修磨时已经磨平了,三个卡爪目视因修磨的原因很不对称。
    想了解一下是怎么回事,将三个卡爪在卡盘上的安装位置调一下,还是用同样的轴在2cm和6cm处打表,都是20丝左右,使用一年了,按照出厂安装位置装卡爪,精度变为0.04-0.05。打表测量法兰和卡盘外径,还是0.02没有改变。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卡爪铸造本身的问题还是卡爪和卡盘内的螺纹盘制作精度都不高。这种卡盘的卡盘主体和卡爪、卡盘内的螺纹盘是同一个厂子制作还是不同厂子制作后组装在一起的,请坛内懂行的朋友详解一下。这个卡爪因为夹持部分的各个边误差比较大,我担心以后车方形物体时会有误差。

这个是卡盘,这个牌子的卡盘怎么样,哪位大侠了解。

卡爪夹持部位的沟槽深浅差异特大,有的地方磨平了,修磨地方的边明显看出是锥形。

夹持部分的外部尺寸很不对称。

测量卡爪主体加工的垂直度,明显不是直角。

网友:
卡爪做工看是小厂货呗, 不过普通卡盘夹精圆棒 有跳动也是正常的。6厘米处跳动20丝 也很正常

网友:
手动硬爪摆动在0.03,你还想要怎么样子? 一般的液压卡盘修软爪也就这精度了,你难道想摆动0.01吗?这不实际

网友A:
不垂直是正常的,垂直才不正常呢,因为你的卡爪槽跟卡爪是有间隙的,用卡爪外沿装夹工件的时候外沿会让一点,正好用卡爪的锥度去补偿让出的间隙,不知道我这么说能明白不?建议你去搜索一下哈斯的教学视频,对这部分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网友B:
卡爪有号1.2.3要对应卡盘爪座号安装,不能换位置,不过这副爪看似质量差。车床同心度及工件精度不能由卡盘来保证!

网友C:
这卡盘的问题是钱没有给够,我在闲鱼上买的125卡盘,卡爪被之前的主人车了一截,导致夹不了小的零件,后来在淘宝上配了一副卡爪,装上有3丝的摆动,基本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垂直是正常的,垂直才不正常呢,因为你的卡爪槽跟卡爪是有间隙的,用卡爪外沿装夹工件的时候外沿会让一点 ...

谢谢,了解了,就是看到三个卡爪制作差异太大,领2个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爪有号1.2.3要对应卡盘爪座号安装,不能换位置,不过这副爪看似质量差。车床同心度及工件精度不能由卡盘 ...

了解,车床精度要实际车削才能检验,就是看这三个卡爪夹持面沟槽深度差距太大和边不平行别扭,并且担心加大的东西时会影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卡盘的问题是钱没有给够,我在闲鱼上买的125卡盘,卡爪被之前的主人车了一截,导致夹不了小的零件,后来 ...

这个卡爪是买车床配的,估计是由于恶性竞争厂家选择了低价格的卡盘,这个卡爪由于出厂前修磨的量比较大,3mm的直径都夹不了,我另有一个卡盘,制作精度不错,还没敢换上,担心卡盘拆装影响车床精度。

网友:
三爪外观形状都不能保证,做工太差了,与过去大厂产品根本没法比。价格低凑合用吧。

网友:
这卡盘基本上废了

楼主:
基本找到原因了,三个卡爪夹持部分开始时做的就很粗糙,角度相差很大,修爪时才成这种状态。至少现在使用起来精度还很高,有时间买副质量好的卡爪换上去。

网友D:
我是210V的小车床,卡盘和你的一个牌子,之前退出了一次卡爪呢,没有记顺序,就那么装上了,15公分处打表30个丝的摆动,今天把卡爪来回换位置,好一点了,15公分处,在7  8个丝的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210V的小车床,卡盘和你的一个牌子,之前退出了一次卡爪呢,没有记顺序,就那么装上了,15公分处打表30 ...

我之前的一个卡盘,自定心夹精圆棒跳动11-12丝,大夏天在阳台光着膀子仔细修磨卡爪后面的螺纹处,干了半天,在6cm处夹持跳动到了0.01-0.03.

网友E:
我的二手车卡盘更离谱!夹圆棒车一刀后10cm处能跳到5-60。百分表都转半圈了!现在不知道是修爪好还是换一套爪,又还是直接买个环球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二手车卡盘更离谱!夹圆棒车一刀后10cm处能跳到5-60。百分表都转半圈了!现在不知道是修爪好还是换一套 ...

买环球的。 小厂的卡盘, 那个T型槽的尺寸偏大, 卡爪再上面摇晃的厉害, 没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二手车卡盘更离谱!夹圆棒车一刀后10cm处能跳到5-60。百分表都转半圈了!现在不知道是修爪好还是换一套 ...

车一刀后跳动那么大,可能就不一定是卡爪的问题了。

网友A:
卡爪本来就属于消耗品,就不要那么纠结啦,精度不好的自己磨一下,做工不喜欢可以去另配一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卡爪本来就属于消耗品,就不要那么纠结啦,精度不好的自己磨一下,做工不喜欢可以去另配一副

有好的店铺推荐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一刀后跳动那么大,可能就不一定是卡爪的问题了。

我也刚接触!小车床买回来放了有一年了!最近闲着才拆开大清洁一回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好的店铺推荐不?

这个还真没有,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以我的160卡盘为例,卡爪100块钱以下的100%都是杂牌货,首先材料就不会是什么好材料,所以不用有什么好指望,100块钱以上的有可能买到好点的产品,得靠人品,就怕有奸商拿杂牌货冒充,所以呢,我我一般就不去拼那个人品了,直接就买五六十块钱的回来凑合用,反正是diy玩的,又不是搞什么飞机火箭的高精尖产品,要那么高精度干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以我的160卡盘为例,卡爪100块钱以下的100%都是杂牌货,首先材料就不会 ...

听你这么说也有道理,我就直接买个环球的卡盘算了!360包邮!125的。我的小车买大的也没用!床头箱高度不允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听你这么说也有道理,我就直接买个环球的卡盘算了!360包邮!125的。我的小车买大的也没用!床头箱高度不 ...

买个好的卡盘用的时候也要细心一些,夹形状不标准的东西要注意力度,用力大了下次再打表成绩一样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