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naza lite飞控调参软件无法识别GPS?

楼主(2020-01-01):
问题描述:好久之前买的naza lite飞控终于有时间捣鼓了,但是飞控连接调参软件后接调参软件识别不了GPS,如图,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是GPS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

上电了,调参软件能反应飞控的数据,但是插上GPS就没反应

网友B:
如果主板不插GPS能飞,说明主控是好的,GPS是坏的,但是也要检查下插头有无插到位,线材是否松动,如果都不是就是GPS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主板不插GPS能飞,说明主控是好的,GPS是坏的,但是也要检查下插头有无插到位,线材是否松动,如果都不 ...

用万用表测过线都是好的,哎估计是GPS坏了,我看GPS里有个小电池,是不是那个没电导致的呀?

网友B:
GPS没电池也不会坏,电池的作用是第一次搜到星后,第二次搜能速度快点,如果没电池了每次搜星都很慢,不会预先储存之前的卫星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没电池也不会坏,电池的作用是第一次搜到星后,第二次搜能速度快点,如果没电池了每次搜星都很慢,不会 ...

啊这样啊,明白了,那应该是GPS坏了,感谢解答

网友C:
确定线没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线没接错?

nazalite飞控就两个4联线,一个GPS一个LED,应该没插错,因为飞控的数据调参软件能读到,就是插GPS没反应。

网友(2021-04-10):
我有一次,软件读不出来,最后找到指南针插头接触不良,从新插拔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