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小学生四轴选择哪种适合

楼主(2020-01-02):
学校航模社团由于场地小,不能进行自由飞、皮筋动力飞行,现在计划让孩子们自己购买四轴飞机。四轴课程已经齐全,主要考虑选择哪种四轴。价格500元以内,遥控型号不相互干扰(很多说的2.4G结果一个遥控遥所有飞机)结实好维修,操控性好。听说飞北已经不限制四轴飞机的品牌了,这可能也是个好消息,能让更适合小学生教学使用的飞行器得到使用和推广。期待各位高手多提宝贵建议!

网友A:
选好型号叫岳父王大爷去网购一批,然后和小盆友说xxx型号很不错的,好像门口王大爷那就有得卖,虽然比网上贵了一倍,但是实体店嘛,有保障的,还省了邮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好型号叫岳父王大爷去网购一批,然后和小盆友说xxx型号很不错的,好像门口王大爷那就有得卖,虽然比网上 ...

大老板  原来是这样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老板  原来是这样的呀

同事按学校老师的要求给娃买过四轴,我一看价格就觉得有猫腻啊

网友C:
银燕tiny hawk

网友D:
空心杯好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心杯好一点吧

是的,空心杯的不错,推荐一个吧

网友:
LDARC的tiny系列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银燕tiny hawk

网友E:
乐迪马上要出一款带控的空心杯,带图传摄像头,上周才帮他测试过,小学生入手很合适

网友:
我觉得穿越不适合孩子,再小的穿越他也是为了竞速而生的

还是根据你们的课程选吧
不知道大疆那个特洛是否符合你们教学要求
那玩意还带个特技功能,另外不是说可以编程么。自己没编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乐迪马上要出一款带控的空心杯,带图传摄像头,上周才帮他测试过,小学生入手很合适

这个消息真给力

网友:
1.参考飞北的技术要求
2.侧重目视飞行 熟练后飞FPV
从这个角度 伟力 美嘉欣 司马 DHX5一类的飞机比较合适
我用的是DHX5 耐摔
学校里的比赛一般侧重操作技术 钻圈 任务飞行
一个学期下来 如果是2-3年级的学生 能把对尾悬停练好 了解工作原理 检查和排除简单的故障 会调微调 就很不错了

网友:
小学生 Tello 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Tello十米不到就收不到信号撞树,个人感觉还是正经找个2.4G遥控的空心杯好点

网友:
目前在纠结ldarc et7,gt7,mobula 6,或ldarc 有刷r7,7x等
。90%在卧室飞。
请问各位大神,怎么选择?已经有一架大的无刷可载go pro,没合适的场地很少出行。

网友F(2020-06-06):
5寸机就行,还安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5寸机就行,还安全。

你是魔鬼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是魔鬼么...
我在小学时就飞qav250个人觉得挺安全的(相对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