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奇怪的电机情况求看

楼主(2020-01-02):
电机 2206, 四合一30A电调, f4飞控
装上桨
1.  解锁 某个电机不转,
2.  解锁 再上锁,奇怪的情况来了,之前三个正常的电机不转了,  不转的那个电机最高速旋转(特别吓人), 遥控上锁也不管用,关控,再打开 再上锁才行, 就不到一分钟电池从 12.4v下降到 11.8
3. 并不能稳定复现这个情况, 求指导排查思路
4. 不装桨 一切正常,解锁 上锁 没任何问题

网友:
电调信号线检查有问题没

网友A:
还有就是遥控器的电位器是不是数值在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遥控器的电位器是不是数值在跳动

怎么检查呢 , 电调和飞控的是6pin 排线

网友:
你可小心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检查呢 , 电调和飞控的是6pin 排线

一根一根检查看是不是有接触不良

网友:
估计是开了Air mode,在设置里把永远开启Air mode关掉就好了,我都是飞机上了天再开 Air mode。

网友:
太奇怪了!完全帮不上忙,帮你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