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鸭子大战黑天鹅

楼主(2020-01-03):
继续改造升级鸭船,这次升级内容包括:
舱盖采用金属螺母固定更耐用;底盘和鸭壳固定位增加为四个;

增加近似的球鼻艏

防水加强,3d打印材料防水是个难题,这次采用专业防水漆进行防水 效果非常好;采用新型金属防水开关,原来的硅胶线插头说实话太难看了

遥控鸭船大战黑天鹅

网友A:
楼主 试试:慢速 靠近 黑天鹅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试试:慢速 靠近 黑天鹅 !!

天鹅有点怂 天冷了 性冷淡 明年春天性旺的时候 估计会扑上来干鸭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鹅有点怂 天冷了 性冷淡 明年春天性旺的时候 估计会扑上来干鸭子

哈哈 群攻

网友B:
你好,你的喷水推进器装多大的,电池好像是1850改装的是吗,用了几只,是几伏的,介绍下配置,我也像像你这样做一个,带孩子玩,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的喷水推进器装多大的,电池好像是1850改装的是吗,用了几只,是几伏的,介绍下配置,我也像像你这 ...

喷喷2cm口径的 四节电池 7-8v

网友C(2020-02-05):
这个好像没有倒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没有倒车?

没有倒车 鸭子倒车姿势不好看

网友:
真漂亮,我也整了个,等下水了发个帖子分享XD

网友D(2020-03-14):
想请教一下楼主,这样装的话电机电调散热会不会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请教一下楼主,这样装的话电机电调散热会不会成问题

鸭子属于低速船 功率很小  使用外转子电机 自带风冷功能 不需要考虑散热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鸭子属于低速船 功率很小  使用外转子电机 自带风冷功能 不需要考虑散热问题

好的好的,那就放心了,再请教一下,我给船做轴套,轴颈3毫米,是直接用内径3毫米的管呢,还是用内径6毫米的管两头装法兰轴承再插轴,里面灌满油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280电机能用2s电吗

楼主:
灌满黄油的比较靠谱

网友:
嘴里按个喷火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鸭子属于低速船 功率很小  使用外转子电机 自带风冷功能 不需要考虑散热问题

小弟最近一直在看这篇贴,既然大家都说这船体速度一高就抬头也不稳定,那为什么不考虑给鸭子的肚皮底下做一个船壳呢,用kt板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