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柒FPV】开箱首飞 化骨龙Sector132 4K卡录

楼主(2020-01-02):
           小柒FPV

化骨龙Sector132
价格实惠,性能强劲,果断下手。

                      !开箱!

   包装很不不错,白色纸盒包装,LOGO变色标很漂亮。
   箱内发泡海绵固定,飞机保护的非常好。
   配件乾丰2540桨三包,一包两对。
       乾丰3035桨三包,一包两对。乾丰家的桨也不用说了,就卖桨,专业
       锤子天线,一款全尺寸大机用的天线。接口为SMA内孔,实际使用效果不错(可看视频)
       皮质电池绑带两根,手感不错,长短合适。用倍特4S450mAh75C挺合适。
       小狗座,3D打印黑色,用来装小方狗和小型运动相机比较合适。
       DJI天空端座,3D打印黑色。
       随机附带飞塔说明和接收机说明。
   套机拆机检查过,焊点圆润饱满无虚焊。走线合理长短适中。可以放心食用。

                       配置介绍

   机架::机架轴距132,材料为3K碳纤维。厚度3毫米,支持16X1620X20的飞塔。碳板周围做抛光处理,光滑不扎手。
        镜头固定为两个打印件悬空支撑。加强减震效果。
       尾部打印件留有SMA接口天线,2.4G天线,915偶极子天线固定位,方便各种配搭。
        上板贴好电池贴,软胶材料,细节不错。
   飞塔HGLRC XJB F4 ZEUS 15A一体飞控电调。名字好长,听说名字长的都很牛逼。     板子尺寸37x32mm,安装孔距20X20mm,重量6.2g
       F405主控,MPU6000陀螺仪,集成15A四合一电调支持2-4S电。电调协议为DSHOT600。
       内置OSD模块、16MB黑匣子、5V3A稳压输出。
       一体板很节省空间。板子侧面一排焊盘,焊接简单。
   图传HGLRC FD VTX micro图传。400MW可调图传,支持飞控调参。天线接口IPEX。尺寸20X20mm。固定孔距16X16mm。重量1.5g
   电机HGLRC FD1106-3800KV,支持2-4S电,建议用4S电。6061铝合金外转子。定子绕线整齐。
       电机定子和转子CNC工艺。锁桨螺丝位两个,轻量化减重设计
   卡录CADDX 眼镜猴tarsier双摄镜头。双层板集成4K卡录、FPV镜头。wifi模块。双数字麦克风、支持osd显示。
       FPV镜头和卡录镜头分路输出解决一体卡录画面卡顿现象,双镜头集成在一起。角度调节更方便。
       卡录支持4K、2.7K、1440P、1080P、720P输出,可直接通过连接WIFI调参。    视频为2.7K压缩1080P视频。(感觉卡录镜头焦距没调好,得想办法调一下,粘的有点紧)
       FPV镜头效果非常好,白天夜间都很好用:白天亮度高。清晰度很好,色彩鲜艳。细节处理也不错。视野也合适,上手直接用。
                                夜间整体亮度很高,画面清晰。夜间非常好用,除了太黑的地方噪点严重点,没啥别的缺点。
       卡录可通过WIFI调参。各种参数非常多。还可以通过手机预览画面,十分不错。
       卡录夜间效果不佳,因为镜头忒小,进光量少。。。夜间效果不好也比较正常,毕竟,,大晚上飞的人也少,而且夜间效果好的镜头也没几个。

                       试飞感受

   整机到手非常方便,直接对频上桨便可使用。装机手艺给11分,多的一分是省心
   机器各种参数调好,只需要设置下模式开关即可稳飞。
   2.5寸桨带圈:带圈为正常模式,手感很沉稳。重量最重的结果就是飞机非常稳定。操控与控告都很容易。适合录视频和室内使用。
           4S电带圈,动力很猛,室外基本动作也可完成,小地方钻空也更放心。
   3寸桨不带圈:动力非常之猛,手感十分轻盈。各种动作干净利索,飞机非常敏感,打杆响应及快,花飞非常舒服。
           4s电不带圈动力太好,室内飞比较难受,建议室外人少的地方玩。非常舒服。

这台机整体做工精良。细节到位。配置较高。价格实惠,难得一见的好机。!!!
视频奉上。

网友A:
这广告说得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广告说得太好了!

还好吧,,,
价格方面,眼镜猴卡录598,这个套机980.貌似是最低价。应该是全自主生产才有如此低价。套机才不到400元。
装机方面也不错,飞机也调好了。到手直接能用。
广告不广告的,感觉这个东西挺对得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好吧,,,
价格方面,眼镜猴卡录598,这个套机980.貌似是最低价。应该是全自主生产才有如此低价。套 ...

这个4s续航时间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4s续航时间多久?

续航没太注意,
倍特4S450 75C电池,正常用三分多钟吧,。
而且是冬天,电池活性比较差。
正常温度,五分钟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2020-02-21):
眼睛猴有单独卖的吗 ? 眼睛猴和Gopro 比哪个会好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