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U】黄赛105 F16不严谨减重汇报帖

楼主(2020-01-02):
岁末年初,相继卖掉了四五架飞机以后,终于给自己入新机的理由,看着身边模友依次上喷,再看看银行账户的余额……
算了,喷上不去,大涵道还上不去么~心心念念了一年的105大雷鸟,搞起~

首飞帖和首飞视频详见我老婆发的帖:财主冬日飞行 黄赛 F16 首飞成功 寒冷冬季也阻止不了航模爱好者的激情

嗯……不知各位看官看过以后有啥感想,反正下面的评论一位仁兄回帖说:

对!他说的非常对!这飞机没动力!没动力!没动力!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有人和我说过105涵道比较“木”,没飞之前,还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飞过三个起落,现在知道啥叫“木”了,这手感,摧枯拉朽啊……

话说回来,作为万能的淘宝上最贵的电动泡沫机,黄赛的F16还是不错的,诸多金属配件,厚实的泡沫结构,复杂的起落架系统,漂亮的涂装和骗了无数人以为是涡喷的灯光系统,好像最近还升级了更高级的舵机与功能强大到吐的一体式控制盒,这一切的一切,都让黄赛的F16……无比的重!!

心心念念的飞机,刚飞两次就要挂咸鱼么?这个问题在首飞第二天早上蹲厕所的我无比惆怅……NO!!我要折腾!!我要给F16减重!!

既然是汇报帖,先说结果,首飞起飞重量:6670g,减重后重量为:6250g,共减重420g!减重后飞行视频如下:

先说减重后的飞行手感区别:减重后首先一个感觉是:起飞可以爬升了!不要笑,严肃,减重前飞机离地后,拉着升降,飞机仰着头平飞,标准的眼镜蛇机动T.T……这里要提一嘴,黄赛的105 F16气动性还是不错的,稳定,漂浮性好,失速点比较低而且比较宽,唯一的问题就是动力不足,在没有更高的方案提高动力之前,减重是解决动力差的最佳途径。

接下来要说我的减重方案了,其实很简单,就是换了电池,换了电调,又换了接收电……其他啥也没动,其实没有那么高端的减重,挖这挖那的,更像是这架飞机相对合理的电装配置。看到这里觉得没意思的大佬们可以右上角叉叉掉了,嘿嘿~

说下减重前的配置:
动力电池:两块双天 Ult 6S 5000毫安,70C,重量:1558g

这是跟了我走南闯北的两块5000电池,既在竞速机上以一百五六十安培的放电量,一分半钟放到3.75的拼过命,也在上单翼上小油门拼耐久,两块并联一口气飞了半个小时的休过闲,转眼已经陪我快一年了,仍然坚挺~

接收电:双天 Ult 2S 3300毫安 70C,重量:193g

首飞时候随便拿的一块电池,原服役在我的30cc油机上,喜欢双天其实最开始仅仅是一个最简单的原因:颜值即正义!可以说全世界所有的航模电池厂商,都没有像双天这样把包装设计的这么闷骚,黑白蓝银的配色,沉稳低调显得就那么大气~

电调:好赢 飞腾 160A HV RTF 重量:315g

这里有个插曲,我买的飞机是不带动力的PNP,就是挖掉电调和涵道的PNP,涵道下面会说,这个电调是朋友闲置的,最主要还是线足够长,不用再接线,就直接用了。RTF版本不能编程,不带反推,还默认缓起,最主要是,这飞机12S电流只有80A左右,我都想换成我的凤凰80HV,后来想想还是稳妥一点,换成了什么,大家往下看。

既然上面说到了涵道,就再放一张涵道的图:黄赛半金属涵道 SEDF 105mm 重量:632g

买飞机前看了好多视频,不乏有改成jp的105涵道的视频,发现单从声音上来说,全金属,尤其是扇叶是金属的涵道,声浪中夹杂金属的高频声音,我个人不喜欢,看到黄赛新出了这个半金属涵道,扇叶又是塑料材质的,果断下单,颜值棒棒的,只是推力……我没推称,也不能说人家有没有虚标,只是标称的101A电流我怎么也达不到,不知为啥……

好,再附赠一张飞机的重量:黄赛105 F16 无电池,涵道,电调,重量:3970g

不要问我为啥不带电装一起称,我不会告诉你这称量程只有五公斤的~~

以上就是首飞时所有的设备,重量为:空舵整机3970g+动力电池1560g+接收电池193g+电调315g+涵道632g=6670g

以下为更换以及添加的设备:
动力电池:两块格式 RFLY 6S 5300 75C 重量:1332g

在厕所上怀疑人生的那个早上,翻遍了淘宝,富力,男爵,花牌,这些品牌的电池70C左右的对比了一圈,竟然发现还是老牌格式的高倍率电池最轻,也曾经想过通过减小毫安数(比方说4400毫安)或者减小C数来减轻电池重量,权衡一下利弊,还是维持高C数高容量,维持更高的动力响应与更长的留空时间,以防万一,毕竟就算不减重也不是不能飞,不要因为减重而增大风险性,得不偿失。话说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插曲真多……),淘宝上只有一家店铺写的这个电池是670g重量,其他所有卖家都抄的官网重量:0.74kg(你没听错,格式官网重量写错了),我也是阴差阳错看到那家670g的店家,才……在别人家买的这电池,买完了发现所有人都标0.74kg,包括我买那家,之前找的670g的那家也找不到了,没收到货之前心里一直打鼓,万一真的是740g就没啥意义了,拿到手上称后心里的大石头才落了地,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淘宝上找找那个标670g的店家,说明他真的为自己的商品负责,自己称过。

接收电池:双天 RXB 1300毫安 接收专用2S电池 重量:73g

首飞用3300的接收电现在想想是脑子被门夹了,用辣么大的接收电干啥……我油机用这电池是有一定的配重作用,现在要减重,首当其冲当日晚是把他换掉,双天的RXB系列,自带Futaba接头和tx60接头双供电接头设计,转为接收电设计使用。只是不知道F16这飞机哪里这么费电,1300电池充满上机,三个起落就会从单节4.2V掉到3.7,好在电池上有电量显示,勤充电吧~

电调:双天 Summit 120A HV 重量:240g

好吧我承认,双天老板和我们关系不错……双天的东西说句实话,中高端的产品线还是相当不错的,比方说ult系列的电池,EA、GA系列的电机,以及这个Summit系列的电调,我之前的竞速机,用Summit电调,轻松跑赢同规格的好赢铂金、飞腾,和castle的凤凰系列不相上下(当然凤凰的可调节参数更多,可玩性和潜力也更大)。Summit相比其他电调,就是什么都不能调节,连进角都是自动的,比较傻瓜式,插上就用,效果还挺好,价格不够亲民倒是真的……盛总别打我……

然后,我又从飞机里拿出了点东西,又填了点东西,填了啥呢?陀螺仪:A3super3 重量:23g

A3S3陀螺仪可调参数比较繁多,正常使用不如双天fc120或者FMS的锐飞来的简单,直接用不调节参数的话手感上也会有些“抢手”(就是打杆时会感觉有些迟钝或者不干脆,微乎其微,要仔细感觉才有),但是用在动作本身就很木讷的飞机上,这种感觉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稳定性不错,可以在遥控器上远程调节感度和模式,支持Sbus并且可以随意定义输出的通道,在接收通道不够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当成通道扩展器使用,总之是很不错的小东西。

看到这里有人会说,黄赛的F16不是自带陀螺么?很遗憾,我这个没带,黄赛给我的这架飞机用了他们现在给涡喷用的“超级集成控制系统”,就是这个东西……

一个盒子集成舵面,混控,起落架逻辑(电/气),刹车系统(电/气),灯光系统,双路供电系统等等,告别了之前机舱里两三个控制盒和一堆繁琐的线接来接去,一根sbus接入,然后就是慢慢翻说明书,自己一点一点研究,现在研究出来的,除了在通电情况下摘掉盒子后面某些接线再插上会造成一定程序紊乱,重启就好以外,再有缺点就是——没!有!陀!螺!自己加一个吧,反正有现成的,上图控制盒下面的小方块就是A3S3的编程模块了。

刚刚不是说还从飞机里拿出了什么么,啥呢?有没有发现控制盒双路输入的电源线少了一根?

对,拿走了一根电源线,重量20g哦,几乎等于用一根电源线换了一个陀螺仪,这笔账划算的~

所以,减重以后的重量就是:飞机空舵3970g+动力电池1332g+接收电池73g+电调240g+涵道632g+陀螺仪23g-电源线20g=6250g

以上就是黄赛105 F16 12S版本减重全纪录,手打常有误,量具不统一,想法主观多,内容水分大,在这扣个题“不严谨”,抛砖引玉,望大家多交流,多指正~

网友A:
这点重量应该感觉不出来吧

网友B:
我飞过这机,两块男爵6s5200电池串联,起飞后油门至少8成以上,最好全程满油,否则会要掉下来的感觉。我飞了两圈多下来(大概一分钟左右),电池电压只有3.81了。这机感觉比传说中推力不足的飞翼G91还要吃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点重量应该感觉不出来吧

刚刚还没编辑完,
重量减轻了将近8%,还是会有感觉的,至少爬升阶段有改变,降落拉飘不用补油了,机动性的东西被陀螺吃掉了,所以感觉不太出来,也不用去感觉了,毕竟这么重的飞机,看姿态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还没编辑完,
重量减轻了将近8%,还是会有感觉的,至少爬升阶段有改变,降落拉飘不用补油了,机动性 ...

楼主是用自稳模式飞行的啊?

网友D:
差不多可以上喷了

网友:
一般泡沫机30倍到40倍发泡,fms甚至52倍  45倍发泡epo,黄赛直接10到20倍,重量肯定重,涡喷结构强度要强,倒勉勉强强,电动的话  设计合理   完全没必要那么高的发泡

网友E:
开始看到帖子我以为是楼主挖了不必要的泡沫,拆了一些没有必要的像真件达到的。
rfly这个电池还可以,就是70C只能呵呵。最近弄了架双70的,加电池4500g。不知道会不会有楼主同样的感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开始看到帖子我以为是楼主挖了不必要的泡沫,拆了一些没有必要的像真件达到的。
rfly这个电池还可以,就是 ...

双70的啥呢~
我只飞过双70的su35,轻的一塌糊涂,推油就蹭蹭跑~就是太耗电,两个电调一起抽一块6S5000,满油一分半钟,每次冬天飞su35都特别受欢迎~因为降下来电池可以捂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双70的啥呢~
我只飞过双70的su35,轻的一塌糊涂,推油就蹭蹭跑~就是太耗电,两个电调一起抽一块6S5000 ...

你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飞过这机,两块男爵6s5200电池串联,起飞后油门至少8成以上,最好全程满油,否则会要掉下来的感觉。我飞 ...

我们跑道短,起飞到第一个五边都结束全程满油尽量拉高,有了高度和速度再适当收油啥的,全程用高度换速度可以随便飞(看视频就能看出),起飞到降落整个时间不超过三分半钟,大概3.81左右~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用自稳模式飞行的啊?

测试视频那天风小,全程开普通模式就行了,感度7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猜

双70…这个重量…A10?AL37?还是蓝翔的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测试视频那天风小,全程开普通模式就行了,感度70%左右~

你所说的普通模式就是自动平衡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所说的普通模式就是自动平衡吧

普通模式在A3系列陀螺里面属于“增稳”就是一定程度内修正飞机姿态,当飞机出现非人为晃动时,帮助做瞬时的一定幅度的修正,但允许修正结果和初始状态不一致,说白了就是帮你修一下,修不修的回来再说,优点是不太抢手,保证飞机三个轴向上的360滚转仍然存在,适合本身就比较稳定,或者天气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使用。
你说的自稳,是不是A3的教练模式,打杆时陀螺只允许飞机在每个轴向上做最多60度(或者多少度自己设置)的倾转,摇杆归中飞机自动恢复平飞,适合新手,但机动性变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差不多可以上喷了

黄赛的涡喷版和涵道版好像机身设计不太一样,如果要改喷,估计要换个机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普通模式在A3系列陀螺里面属于“增稳”就是一定程度内修正飞机姿态,当飞机出现非人为晃动时,帮助做瞬时 ...

原来你也用的A3,我用的a3pro红色的升级款,这个飞控很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普通模式在A3系列陀螺里面属于“增稳”就是一定程度内修正飞机姿态,当飞机出现非人为晃动时,帮助做瞬时 ...

我还没用过普通模式,效果怎么样?帮助修正的效果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没用过普通模式,效果怎么样?帮助修正的效果好吗

风小飞机稳定,修正还是可以的,风大飞机本身不稳,建议用锁定模式,就是如果飞机有非人为的任何一个轴向上的滚转动作,陀螺会干预修正,一直修正到回到原姿态为止,字面理解,锁定当前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