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US2舵机和7008的接线是Y线吗?

楼主(2020-01-03):
是的话就太方便了

网友A:
是的,如果你用sbus接法的话,但是也可以用pwm口,y线要考虑供电问题

楼主:
SBUS2舵机的供电,就是接收机再接个电池供电吧

网友B:
Y线得特制 2s供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Y线得特制 2s供电线
7008的7通道(电源输入)接2S电池,SBUS2端用Y线就可以连接十几个舵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