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cp飞行时间短

楼主(2020-01-03):
minicp放了一段时间没飞,最近拿出来飞行时间变得只有十几秒了。
换过电机,换过主板,去掉过主板上的电阻还是不行。哪位大神还有别的方法?

网友A:
电池不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行了吧

我买几节新的试试。不过电池买来没飞多少次,飞完还有4.几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行了吧

换过电池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气冷。

可120飞起来没问题啊

网友(2020-05-26):
楼主解决了么?我有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