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新飞机

楼主(2020-01-03):
之前做的KT板蝙蝠侠,机身太轻,克服不了电机反扭力,不能正常起飞
后来想起看过的制作视频,何不加重机身试试?

纯手绘。没做成前掠翼设计,有点后悔

五层KT板。感觉硬度是够的

切个翼形出来再慢慢加工

网友A:
愚以为不是反扭问题,而是没有垂直安定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愚以为不是反扭问题,而是没有垂直安定面

但是飞翼也没有垂尾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飞翼也没有垂尾呀

没有垂尾的飞翼从来没有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飞翼也没有垂尾呀

没有垂尾的飞翼有后略角+扭翼 得到了前后和垂直安定性。没有扭翼的后掠飞翼必须有垂直安定翼面,否则需要飞控介入保持垂直安定。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B:
飞翼的翼型一般用S形的,大后掠角度,这样自稳定性能会好,你这相当于平直板板,没法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翼的翼型一般用S形的,大后掠角度,这样自稳定性能会好,你这相当于平直板板,没法稳定的

多谢提醒

楼主(2020-02-16):
有时间完成了涂装。期待允许首航

楼主(2020-04-25):
野外调试中,期待首飞

楼主:
百般调试,最远飞行距离是五米,各种炸机。
总结出两个不合理的设计
一是没有后略翼形,机身长度过短,稍稍移动就失去平衡
二是质量几乎平均分布于横向机翼,中轴线没有重点突出
归根结底都是重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