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给自己做了个 MiNi 送丝机

楼主(2020-01-03):
前段日子给朋友改了一下焊机顺便做了一台 MiNI 送丝机,最近也给自己做了个 MiNi 送丝机,
效果钢钢的,这次用 MOS 管调速,比朋友那台拆机可控硅调速器好用太多,
集成 1KG 无气自保焊丝盘和送气电磁阀一体,
美中不足就是松下焊枪连接手柄有点太长,晚上试的机看不清找条铁皮随意划二下试试感觉,
丝盘阻尼 提手 焊接电缆转接线还没装上

楼主:
谢谢老模友给我加分鼓励

网友A:
哇塞,焊工届的也来!

网友B:
请问做一个成本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做一个成本多少钱

我这个送丝电机总成买贵了100多,后来发现一家卖80多,塑料的4-50元,航空插几元,调速板/变压器/电磁阀/外壳等都是拆机元件0元,焊枪3米的几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塞,焊工届的也来!

你看一下我同时发的另一个帖子(设计制作了一台数控控制箱),
两个结合会产生什么效果

网友:
可以,我最近常用焊机,老换焊条也觉得麻烦,改成焊丝会更方便,值得参考

网友(2020-03-28):
楼主,还可以再做小一点,拉丝焊枪了解一下,送丝部分拿到了手上,优点是不容易堵枪,可以拉很远,一般的普通枪长度不大于5米,再长就非常容易卡了,楼主自己做焊机很厉害啊,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