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楼主:
请教:t34,5.3版的硬伤6.0版解决了吗
[坦克]
请教:t34,5.3版的硬伤6.0版解决了吗
danyabo
danyabo

网友A(2020-01-03):
就是坦克屁股的角度错误的问题,6.0版修正过吗,哪位大侠知道?据说两个版本的上盖不通用。

网友B:
后面装甲的角度好像一直没改过

网友A:
上盖车面两个版本通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盖车面两个版本通用吗?
这个可以问问卖家

网友C:
不可能修复,毕竟要适应驱动波箱

网友(2020-03-09):
收5.3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