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铣床改数控!做工粗糙,使劲拍砖!

楼主(2020-01-03):
前期七凑八凑凑了一台桌面铣床,但只能加工直线,尝试改为数控铣床(86步进电机,全部闲鱼购置,所以2个是雷塞,一个不认识),废话不说,见图:照片有点乱!凑活着看吧!

网友A:
经济实惠,自己动手一切皆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经济实惠,自己动手一切皆有!

宝师好长时间没作品

网友C:
有空把车床也改数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空把车床也改数控。

车床现在改了电子挂轮,用的57步进电机,长度好像是112mm,2.3nm,2倍减速,效果挺好,最高车过3.0的螺纹,到目前还没有发现有失步现象!
z轴改数控好像没有多大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我买的这个十字台,还有这个减速机壳子都放了好几年了,没想到你用这十字台也可以做出数控,我感觉 ...

首先来说我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可能因为孤陋寡闻的原因,我认为一个好的十字滑台,燕尾槽虚伪小,回差小,刚性好就可以了,滑台到手后,首先拆开加了双螺母消回差(螺母拧的力度比较大),基本没有了回差,就是手轮摇的时候比较吃力;再就是把滑台锁紧螺母继续往里拧,拧到手轮还能摇动为止,但这对于86步进电机来说由于扭矩较大不是问题。
关于不用伺服电机的原因:一是成本高,二是减速比高,用减速机、同步带影响精度,三是我这个主要是加工铁件,进给速度不能太快,四是我这个是桌面铣床,伺服电机驱动器体积大占地方,最终用86步进电机!
再就是我以前没有改数控的时候摇动手轮进给,用8mm铣刀怎么铣厚度6mm的a3铁板也不会光滑,考虑到是铣床刚性欠缺,但考虑到立柱用的150*70的滑台,底部6mm厚的铁板(刚性应该足够了吧?),为此又加固立柱,锁死十字滑台也不行,但现在用数控后步进电机自动进给,铣的工件表面光滑,我还特意在中间做了停顿,结果就有明显的刀纹,现在看来就是手摇进给速度不均匀的问题,并不是铣床刚性不好或是滑台回差大的问题,稍后上照片!
本人小白,言辞不当请勿在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车床现在改了电子挂轮,用的57步进电机,长度好像是112mm,2.3nm,2倍减速,效果挺好,最高车过3.0的螺纹 ...

Z也要数控才能车圆弧的吧,比如葫芦这样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宝师好长时间没作品

有大作品,不适合在本论坛上发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大作品,不适合在本论坛上发表。

好大的家业,手艺很好,都是一个人做的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好大的家业,手艺很好,都是一个人做的么?

嗯,一个人的战斗。由于熟练程度不够,一个大衣橱一个人做了一个月,每天5小时,从楼上爬到楼下,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一个人的战斗。由于熟练程度不够,一个大衣橱一个人做了一个月,每天5小时,从楼上爬到楼下,累!{:1 ...

你手艺好又有设备,建议你D个电梯,应该对你不是难事。

网友:
住楼房了,diy不方便

网友F:
缝纫机电机怎么固定的?看着有点高,就两个螺杆么?

网友G:
楼主:滑台贴塑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缝纫机电机怎么固定的?看着有点高,就两个螺杆么?

四个六毫米螺丝杆1

楼主:
引用 网友C:
Z也要数控才能车圆弧的吧,比如葫芦这样的东西

不好意思,到现在才搞清楚车床z轴是那个,别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滑台贴塑了吗?

没有,下一步准备贴塑!

网友(2023-09-01):
好家伙,够粗暴的了

网友H:
t形丝杠的间缝很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t形丝杠的间缝很大吧?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做过可调间隙螺母

网友I:
楼主用硬轨做贴塑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