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遥控器扩展通道 低成本实现方案

楼主(2020-01-04):
本模块主要为DJI LightBridge2遥控器扩展通道设计;我们知道DJI官方有关于LB2遥控器扩展通道解决方案(如下图)
而目前官方解决方案主要的问题如下:
A、扩展通道的面板比较固定尤其对于第三方光电云台的集成情况下的操作非常不友好,通过分立的S1,S2,S7,S8等舵量控制信号来实现云台的基本操控(俯仰,航向,变焦,拍照/录像)使用很不方便,不符合操控习惯;
B、扩展通道的的产能和成本问题;刚出来的扩展模块官方价格为1499元,现在的的扩展模块价格为2X99,而且货源相当紧张;
C、使用官方的方案必须更换LB2背部编码板;新的编码板没有SDI接口,间接影响了部分专业用户需求;

DJI_LB2_SBUS模组通过无缝对接DJI LB2遥控器,能实现第三方SBUS信号的接入,通过配置飞控(A3,N3,A3 Pro,M600等)的通道映射能实现;既不损失LB2原装的SDI接口,又能做到基本上无损改装;
本模组主要参数特点如下:
1、体积小,重量轻;尺寸 25mm*40mm*,重量为 10g
2、接口兼容;直接使用原装FPC排线供电;
3、接口 SBUS信号输入,带5V供电;
4、适配遥控器 DJI LB2,兼容官方扩展通道;

参考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25911debxTQ89V&ft=t&id=610823701986

网友:
这是双控了吗

网友:
顶,,只要pojie了 数据格式,
模友们 完全可以【低价搞定】 DJI 。。

网友A:
这个通道如何实现 传输到接收端 从而实现pwm通道控制?

网友B:
没弄懂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通道如何实现 传输到接收端 从而实现pwm通道控制?

大疆内部LB2数据链内置的...不用去了解...只是做好端口对接即可

楼主:
离双控只差一个天地飞的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弄懂什么意思

就是说,可以用现在这个模块...实现官方扩展通道遥控器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可以用现在这个模块...实现官方扩展通道遥控器的功能

我理解的是不是就是相当于外加了一个接收机,然后再弄个遥控器控制,比如弄个三五百的就搞定了,不用原厂那个两千多的,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的是不是就是相当于外加了一个接收机,然后再弄个遥控器控制,比如弄个三五百的就搞定了,不用原厂 ...

是的

网友(2020-02-19):
这个厉害了,之前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