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草 UMX Ultrix 三角翼

楼主(2020-01-04):
本来对1S的飞机已经无感,但仔细一看,不是那种微型接口的,用的是jst,而且是双无刷差动推力加副翼,从视频看这个三角翼可以轻松做3D动作,休闲飞行也不错。
动心了。

基本参数
重量: 65g
长度: 320mm
翼展: 342mm
动力: 0805 无刷电机x2
电源: 1S500mAH
遥控: 5通道
桨:     60x2.5
舵机: 2.3g x2
控制: AS3X + SAFE

这个应该是地平线二十年代第一款新产品吧

很喜欢这种大小的飞机。带起来方便,即使摔了也容易修。
静待出货。

网友A:
看着不错,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超级要米

网友B:
这就是地平线的新货么,正面老那个座舱的位置不太好看,侧面很帅

网友:
钱包又要保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错,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超级要米

价格和以前的有刷电机1S一样,但现在升级了无刷电机而且是双无刷,而且电池也改成了采用标准jst插头,传说中的加料不加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地平线的新货么,正面老那个座舱的位置不太好看,侧面很帅

一月中刚刚开始发货

网友C:
如果舵面用了三角翼混控的话大概还行,然而没腿?直接蹭地降不会断桨么?

网友A:
麻烦问一下,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舵面用了三角翼混控的话大概还行,然而没腿?直接蹭地降不会断桨么?

机头下方可以安装一根钢丝支架(配件,包含),在硬地上着陆可以避免打桨。草地降落不用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问一下,哪里可以买到?

horizonhobby 的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