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L V2 电调保护??

楼主(2020-01-04):
今天试飞 700V2 的 130A 的 电调。本来上两块4200 的, 飞了8分钟多,没啥问题,因为装了飞控,所以很平稳的飞行, 后来换了两块5200, 的 飞了5 分钟多把,降落了,和别人聊了两句,想在起飞,发现飞机 突然没力气了,然后果断收油门,捏捏电机有点发烫,电调也有点发烫。 看以前的帖子说有过热保护而炸鸡的我这个,飞飞航线怎么也个保护了,电池电压在47.1 V 左右,

网友:
不至于保护 可能是电调设置问题 或者转数太低 第一个4200起落也会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30小。

对于装了飞控的机,130A不小了,又不飞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装了飞控的机,130A不小了,又不飞3d

不飞3D,但那次真的想想还是后怕,万一飞了25 米, 的时候突然没力气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