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3飞控副翼和方向混了怎么办

楼主(2020-01-05):
前几天买了个nx3的飞控,安装后飞机做翻滚动作时飞机方向舵介入,飞机做水平转弯动作时副翼舵介入,这是啥问题?哪里安装错了,望老鸟解答,谢谢

网友A:
设置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正确吗?

应该是正确吧,按照说明书上安装的,各个舵面也正确,就是副翼和方向混了

网友B:
安装肯定不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正确吧,按照说明书上安装的,各个舵面也正确,就是副翼和方向混了

检查遥控器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肯定不正确

我再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C:
安装了NX3,原来的混空要取消吧,遥控器就用正常固定翼模式,混空由NX3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了NX3,原来的混空要取消吧,遥控器就用正常固定翼模式,混空由NX3控制

问题是我安装在微风上的,不是混控机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