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欧姆龙1000线的编码器可以用在车床改数控中代替光电开关吗?

楼主(2020-01-05):
本人小白,看到论坛上好多高手直接改成了数控车床,本人有wm210v一台,改了电子挂轮,现在也想改数控,但用的是光电开关,请问高手,mach3支持欧姆龙1000线的编码器吗?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是 测量旋转角度的,配合 张力拉线 ,
也可以测量直线位移“光电开关”通常做限位用

网友:
mach3编码器肯定能用。。。
但是改数控最关键的是轨道和丝杠。。。。

网友:
光电编码器本身就是个带码盘的光电开关,只使用a通道的话,跟你原来的光电开关测速没区别,就是分辨率变成每圈1000个脉冲,b通道也是每圈1000个脉冲但相位跟a差90°,可用来判定旋转方向。z通道每圈在零点有1个脉冲,用来确定起点。所以要看你怎么用,就是代替光电开关的话就直接使用a通道就可以了。mach3能接编码器,但没什么用,他不支持闭环控制。车床主轴使用a,b,z三个通道没意义,因为使用者只关心速度,车丝时每圈固定发几个脉冲同步丝杠就可以了。x,y轴接编码器还有点用,能实时显示车刀位置,但是不能闭环,所以用处也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