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车刀杆的选择

楼主(2020-01-05):
最近入了台车床,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外圈端面车刀选下面两个哪一种比较常用呢?

95度

93度

网友:
个人比较喜欢95度的。。。

楼主:
还有建议么

网友:
我是用95度粗车,93度配陶瓷刀片精车

网友:
这两种刀杆区别不大,只是t形刀片用途更广一些,摆正角度还能车公制螺纹

网友:
Tao型刀 车外圆和车端面的角度都是一样的。

楼主:
买了桃型的刀杆,最小是16方的,但是我的H11-1只能上12方,我还要想办法磨或铣刀杆

网友A:
买那种能用三角刀粒的刀杆吧,而且刀粒可以反过来用的,一个三角形刀粒等于有6个刃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那种能用三角刀粒的刀杆吧,而且刀粒可以反过来用的,一个三角形刀粒等于有6个刃可以用

反过来用不行吧,夹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过来用不行吧,夹不进去

大三角t1604是双面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