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xt模拟器设置熄火降落的问题

楼主(2020-01-05):
如题,设置熄火降落后,切熄火开关后,飞机直接下坠了,感觉是螺距也变为0了。不应该只是油门变为0吗?

网友A:
设置hold下的螺距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next怎么设置hold

设置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next好像不行,控上的hold跟模拟器对应不上,切了hold不好使

遥控器的通道与对应拨杆可以更换的,你试试

网友:
直接设置为那个拨杆就行

网友C(2020-10-26):
我的熄火降落也一样,有没有哪位高手给讲讲具体怎么设置啊,,,谢谢了

网友:
我的也设置不了

网友:
好贵,你们在哪里买的

网友:
xg8咋设置都不行,换了vbct就好使 = =#

网友(2021-03-19):
引用 网友A:
设置hold下的螺距曲线

设置成什么样的螺距

网友(2021-05-24):
引用 网友C:
我的熄火降落也一样,有没有哪位高手给讲讲具体怎么设置啊,,,谢谢了

按8楼的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