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T型915天线,省去炸坏烦恼,成本不到5元,关联Frsky R9MM和黑羊

楼主(2020-01-06):
用过915天线的应该都遇到过,炸机后天线被高速的螺旋桨洗劫的经历吧,不管是Frsky的还是TBS的,打断了之后接收机信号质量会直线下降,睿斯凯的一根天线20多,黑羊的也不便宜,综合成本比较高了,上一些炸天线的图所谓示例吧,

楼主:
915天线的固定方式有很多种,一般竞速机架如果空间比较紧凑,一般是把天线绑在1#或3#机臂上,由于天线比较软,炸机后非常容易被桨收割了。天线会越打越短,最后会影响接收机信号质量,不得不换成新的。

楼主:
最近年底了,腾出来一点时间,计划自己设计一个915天线,目标是:
1、一定要耐炸,天线伸出的部分要有弹性,炸机后快速复位,不至于变形后被桨干短;
2、就算被桨打到,必须易更换,不伤内部的天线振子,也就是换根管子完事;
3、成本一定要低,不然还折腾个毛,不如直接买新的了。
先上以下成品图装机吧~~~~~~

楼主:
视频是打印件的三维设计,黑羊天线的图片来自于“鱼姐”(咸鱼大佬),说此明一下,侵权立删。。。。。。

楼主:
这个视频是打印好的天线固定座,可以兼容16-19mm的机臂和电机安装孔距。

楼主:
主体部件设计图,天线护管孔距2mm,支持0.83和1.16两种线径的同轴线(网上能买到的ipex四代同轴线一般线径是0.83的),主体厚度5mm,详见图片内容。

楼主:
成品打印件细节如图,使用材料:尼龙加玻纤;打印工艺:激光烧结。

楼主:
打印厂家和费用如图,一件成本约4元,就是邮费比较贵,必训用顺丰,不过有优惠渠道,需要的可以私信咨询我。

网友:
护管用的什么材料?

楼主:
实际装机效果视频,小红管弹性棒棒的,今天就这样了,后续实飞测试及可更换性评价持续更新。

网友A:
那么天线怎么制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天线怎么制作呢?

已更新,往下看吧

楼主:
再来说说天线的制作:
1、我用的是R9MM-OTA接收机,天线接口是IPEX四代,网上一搜一大把,几毛钱一根还包邮,我一直不知道这种卖法是怎么挣钱的,求科普;
2、天线前端拨开,把馈线层往后退一下,再从剥开的位置把芯部线抽出来,一分为二,915天线就做成了,中间没有断点,相当完美;
3、振子的长度是有讲究的,借用以为魔友的图片(侵删),实在不知道就自己量一下自己手里的915天线(如果还健在的话)
还是详见图片吧:

网友:
哦,可以可以

网友B:
跟TPU一样软软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TPU一样软软的吗

材料是尼龙加玻纤的,所以是硬质的。另外这个是靠电机的安装螺丝固定的,所以不能用软材料的。

楼主:
三个零件组装过程

楼主:
打印件当时设计了一个闪电LOGO,打印精度还可以,凹刻的LOGO不用修边,直接灌红漆就行了,效果非常满意。

网友C:
剥天线的手法能讲一下吗?这是个技术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剥天线的手法能讲一下吗?这是个技术活

能,我专门发一个说剥线的

楼主:
说说剥线的事:
1、量好要剥开的长度,在多让出来5mm,然后拿壁纸刀环切,一定要注意下刀深度,如果控制不好会切断馈线,实在不行徒手剥线也行;
2、然后慢慢的把外层线皮撸下来。。。。。。

楼主:
3、线皮去掉后,把这个线最前面的代焊锡的那段切掉,没有过锡的自行忽略;
4、把网状的编制馈线轻轻向后退,变成图片上的样子;

楼主:
下一步关键工序:
5、馈线向后退,退到剥线处就会膨胀开来,这时候拿一根针轻轻地把网状馈线剥开小窗口,直到能开到里面的振子天线为止;
6、进而用针把振子天线挑出来,注意不要弄乱了馈线;
虽然有点难,多试试就好了

楼主:
7、把整根振子天线都抽出来,整理以下馈线,尤其是根部,用针梳理好,尽量回复原装;
8、此时馈线的状态是空心的网状编织管,请不要把馈线捏扁,不要把它捏扁、不要把它捏扁,别问为什么;
还是主要看图片吧。
做完以上步骤,剥线就算整完了,下一步就是把它装配到打印件里面,(这种天线的制作工艺是比较好的,整根天线振子部分没有断口,没有任何焊接接口,辐射性能和可靠性是相当完美的)。

网友:
做个标记备用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找根空圆珠笔芯,在中间开个洞,然后把原装软的t型天下放进去中间洞口用导热硅胶固定一下就行。

网友E:
只想对你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找根空圆珠笔芯,在中间开个洞,然后把原装软的t型天下放进去中间洞口用导热硅胶固定一下就行 ...

没错,有简单的玩法,也有能折腾的玩法,我属于能折腾的并乐在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想对你说,谢谢~

天下模友一家亲,别客气

网友C:
引用 楼主:
7、把整根振子天线都抽出来,整理以下馈线,尤其是根部,用针梳理好,尽量回复原装;
8、此时馈线的状态是 ...

牛逼,Get到了。不过外层屏蔽线直接剪掉就行了吧?好像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逼,Get到了。不过外层屏蔽线直接剪掉就行了吧?好像没用了

915天线不能剪掉屏蔽层(馈线)!

楼主:
补个图,分叉的地方用热缩管套一下比较好

楼主:
装配图片装配图片

楼主:
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

楼主:
天线两侧加装了橡胶护帽,规格是内径2mm的,网上1分钱一个很便宜还包邮,看起来比较像成品天线了。
至此,此贴基本完结,下期预告《关于定制机架和碳板切割那点事》。

网友:
小红管是什么管呢

网友F:
尼龙加玻纤,机器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尼龙加玻纤,机器贵呀!!!

找第三方工厂代打,成本几块钱一个

楼主:
树你受苦了

楼主(2020-02-10):
最新**照,拉一发!

楼主:
设计了自己的LOGO,经过两次改版,效果非常满意。

网友(2020-07-14):
引用 楼主:
再来说说天线的制作:
1、我用的是R9MM-OTA接收机,天线接口是IPEX四代,网上一搜一大把,几毛钱一根还包 ...

弱弱问句,天线的长度是馈线+振子天线一齐的长度,还是单边的长度?。。。

网友:
偶极天线也叫半波振子天线,每一边长度为四分之一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