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关于直升机航线与3d特技

楼主(2020-01-06):
抱歉抱歉,我逻辑错误了 ,请版主删帖吧

网友:
楼主先改,然后期待首炸上图

网友:
悬停是个问题,因为直升机悬停时是有螺距的,摇杆不在中间,你要一直打杆,估计会导致悬停时的高度不稳定,上下跑。

网友:
想作死可以这么搞,操作难度增加不止一倍

网友A:
螺距回中飞机不就掉下来了吗?我个人觉得能减少炸机风险的是自旋悬停

楼主:
抱歉抱歉,我逻辑错误。此贴作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回中飞机不就掉下来了吗?我个人觉得能减少炸机风险的是自旋悬停

抱歉,逻辑错误,此贴作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