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各位大哥,飞控解锁后电机滴滴长响。搞了一天了,很难受。

楼主(2020-01-06):
三旋翼的VTOL,线路连接和插线都按照K大的教程来的,飞了一两次之后就放置了很长时间。今天刚拿出来就遇到这个问题,插电,飞控自检后没有哆来咪,黄灯长闪烁,地面站显示设备故障保护,此时电机无异响,在按住安全开关解锁飞控之后,三个电机都开始滴滴长响。而且切换模式,倾转舵机也没反应。今天有排除一些线路问题,但问题依旧,希望有老哥能帮忙看看,不胜感激!!!!

网友A:
电调没有信号输入,如果信号线没问题,证明你的飞控通道没有输出信号。建议你重新刷固件,校准遥控器。如果还不能解锁,你连接地面站看看提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没有信号输入,如果信号线没问题,证明你的飞控通道没有输出信号。建议你重新刷固件,校准遥控器。如果 ...

好的。谢谢您。

网友: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飞控接电后,左手边的FMU的B/E灯一直没有熄灭,这个灯正常在pixhawk初始化后是不会常亮了,楼主可以去看看MP主界面的左边的那个信息,看看报错是不是I/o口初始化不成功或者是启动失败,这有可能是pixhawk的I/O口坏了,可以试试重置一下I/O口,如果重置了之后B/E还是一直亮,就有可能是飞控坏了,我之前试过几次,原因一直找不到,问店家也不知道,还坏过一个pix4的,贼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