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悟空 _ 穿越新手教程 - 简单的开始

楼主(2020-01-07):
前言:

在航模领域甚至整个遥控模型领域,都没有一种类型的模型比穿越机更新颖、更充满挑战性、更具备日新月异的更新速度

这里不说前沿的电装、设备,也不说关于调参的那些终极技巧,就聊聊关于新手如何入门穿越机的事,目的是让其能够快速利落的开启穿越之门

–––––––––––––––––––––––––

正文:

穿越机根据尺寸不同,从很小的85(对角电机轴距,单位毫米),到现在流行的130,再到比较大的210,这些都是比较直观的区分穿越机的方式,当然,实际尺寸还有很多种

对于零基础的新人来讲,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选购带有桨保护罩的迷你室内机(比如85),在家里就能玩,一开始先目测飞,从四位悬停开始练(机头朝向四个正方向悬停),然后再飞简单航线(穿越机和直升机入门基本相同),之后就可以练习一些副翼–方向舵混合操作的动作了,可以在屋子里摆放一些障碍物或找可以钻过去的地方,这样能快速提升操作精度,等目视飞熟悉了再视频飞

二是我更推荐的:购买一台全新或二手的配置不高、机架便宜的210整机作为练习机,在室外空旷地练习

无论目测还是以后视频飞行,都需要操作技术作为支持,对于新手来说,当你拥有第一架210(200-220均可)作为入门机开始,就需要注意一些安全方面的事情了:

1 选择没人的平整开阔区域练习,首选草坪,其次平整土地

2 穿越机的螺旋桨很危险,推油门之前务必先放置好飞机

3 如果刚捡起掉落的飞机,或者更换螺旋桨之前,必须断开飞机供电

4 当看不清飞机姿态的时候,马上收掉油门掉落,不要去继续操作飞机,很多飞机都是救丢的

5 飞机朝向自己方向飞的时候,不要推大油门(这点和玩船一样),并和自己保持一个安全的偏角

6 飞行中遇到任何飞行故障,也要先收掉油门,切记

练习方法上面说过了,也是首练习四位悬停和航线,补充一下:因为户外开阔,建议新人在练习飞五边航线的时候,速度要由慢到快逐步提高,并能把飞机一直控制在三米以下(拐弯时也不改变高度)
保持高度对新人来说不容易,因为穿越机在转弯的时候,速度会降低,同样油门下,升力会忽然提高,不及时收些油门的话飞机会升高高度;当飞机完成转弯时,要推升降杆来恢复之前的速度,所以升力一部分又转换成了前进的推力(升力减小),若不及时增大油门飞机又会掉高度

以上这些都是基础,飞好目测是关键,我本人是不太建议新手一开始就玩穿越机模拟器的,因为穿越机可以悬停,飞行中遇到问题马上收油掉落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和损失,而且模拟器和真机的手感差别还是很大的

关于选购第一架穿越机:

如果你选购的是210,可以先买没有图传的穿越机(一开始练习也用不到图传),二手也可,价格不含摄像头和图传的pnp版本控制在400以内,可以选宽机臂的老飞机(目视飞行的可视面积大),遥控器最低水平可以买台天地飞7(以后再升级控,天7便宜可靠也好出手),东西买齐了,然后就是找个当地老模友帮忙组装并调试一下了
自己也能搞,不难,论坛或者视频网站也有教程,这里需要提醒,飞机的操作感度不要调太高,不然新手很难适应

看到这里,新人是否明朗了很多

之前还纠结的那些一步到位的想法,那些为选择配置犹豫不决的烦恼一下就没了吧

不是好设备不好,只是一开始新手用不到

你需要的是在一次次掉落之后,总结经验,提高技术,为接下来的视频飞行夯实基础

开始视频飞行了:

摄像头+图传发射+地面视频接收设备

说说新手这三样的选择

摄像头选二百左右淘宝综合排名高的,现在摄像头更新太快,我也不知道现在哪个性价比最高,但我知道东西一定是越做越好,所以用价格区分好坏还是可行的,图传我一直在用欧姆威600豪瓦(固定翼FPV上也在用),一百多。总之,天空端不要图便宜,如果你买了几十块钱的低端摄像头,那逆光飞行的时候,眼前一片漆黑的,你那时就该后悔了

关于地面视频接收端,新手建议收个二手的鹰眼锐视,好用,可靠,虽然二手只有400元左右,但已经是屏幕里面最好的了,接收效果也不是上千块钱的视频眼镜能比得了的

还有就是用屏幕不容易头晕,还能方便观察飞机(虽然不建议边看屏幕边看飞机,但是起降阶段,目测飞行还是更适合新手),以后想换眼镜,屏幕卖二手也不赔钱(鹰眼屏幕很保值的)

关于天线:

飞机端就买普通蘑菇天线就行,我在用一款没牌子的十几块钱的超短蘑菇天线,体会着和几十块的天线也没啥区别,而且天线也是易损件,我的肥鲨蘑菇天线炸坏至少六根了

地面端,用鹰眼锐视屏幕的话(不推荐鹰眼小飞手,屏幕太小),推荐用鲨蘑菇天线+枫叶长方形小平板,好用

记得买天线的时候看一下天线是内螺内孔还是内螺内针,用在鹰眼锐视上的话,还要买两个90度的天线弯头,同样需要注意接口类型,免得不匹配(我的所有天线都买内螺内针的,统一接口有必要)

记得买个三脚架放屏幕,便宜的就ok

不推荐在鹰眼锐视上用棒子天线,效果不好

如何开始视频飞行:

当你确认已经可以目测飞的很好了,这时可以开始第一次视频飞行了

补充:有老模友在一旁看着点当然最好了

首先是场地的选择与勘察,不要在周围有人和建筑物的地方飞,最好的地方是草坪其次是平整的土地,飞之前四周走走,记住地形和主要标志物,这个首先非常重要,不可省略

之后把摄像头调到稍稍上扬,这样在悬停时还能看到一部分地面,有助于稳住飞机

坐在座位上(不建议站着玩,底盘不稳),三脚架支好,屏幕位于自己正前方(我习惯屏幕在脖子高度),调好屏幕俯仰角

屏幕接电–开控–飞机接电–确认图像正常且为最佳频率–飞机解锁

开始平稳起飞飞机,不用在那儿悬着不动,稍稍推杆,让飞机慢速向前飞行,这时集中精神看屏幕,不要看飞机

穿越机相比固定翼fpv的最大优势,就是穿越机只要你不干预方向舵,飞机可以基本保持航向,所以在目视练习期间,把五边飞的规矩是非常有必要的训练,要知道穿越机要是迷失航向,那就离飞丢不远了

所以说,新手在视频飞行中,把每次转弯转到位,不迷失航向,是初期建立飞行自信心的保证

新手一般比较喜欢往回飞,尤其是在屏幕里能看到自己,可能这样感觉比较踏实吧,这时要注意不要对着自己飞,要保持一个偏角,因为再好的设备也不能保证一定可靠,但凡对着你飞的时候失控就危险了(这句话也引申为不要正对着任何人和动物飞行)

降落不要追求完美,像老司机那样带着眼镜就能把飞机落在自己两腿中间的手艺你现在还不具备,落点远几米也无所谓,慢慢练终究会成老司机

[ END ]

网友A:
说的很好

网友B:
飞穿越机之前建议买个伟力K110。练习一下直升机的四面悬停。八字航线。飞了直升机后再飞穿越机简直就是飞玩具一样。。。当然穿越机想要飞好不是技术因素,毕竟就是个对尾飞直机而已,尔是那种感觉。。那种感觉需要大量练习。另外BR眼镜值得新人入手,飞的差不多了亏一百块卖掉。直接肥鲨或者大疆就爽飞吧。用更多的RMB飞出更高的速度,更爽的感觉

网友C:
好帖子,可惜不敢入四轴的坑,多一样爱好就多一样花钱的。。。

网友D:
穿越机 你说这些真的是没有太大作用,,就是炸鸡 修,,炸鸡 修,,,炸断无数桨 基本也就出家了

网友E:
我想问下如果直升机已经飞得很好,比如自旋翻都没问题了,如何转穿越机。

穿越机目视飞完全没问题,跟直升机一样随意3D飞,只是一看屏幕就歇菜了,完全没有空间感。。。。。。

网友F:
新手不建议210机型,买室内空心杯或者无刷。。。210又重又快,很容易丧失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很好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穿越机之前建议买个伟力K110。练习一下直升机的四面悬停。八字航线。飞了直升机后再飞穿越机简直就是飞玩 ...

直机和穿越机操作看似相同,但手感还是不同的,当然,有直机基础上手穿越机一定更容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帖子,可惜不敢入四轴的坑,多一样爱好就多一样花钱的。。。

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在你的身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下如果直升机已经飞得很好,比如自旋翻都没问题了,如何转穿越机。

穿越机目视飞完全没问题,跟直 ...

我第一次视频飞也是慌得一批,根本不知道飞机飞机处于什么俯仰角,也没办法悬停,马上就掉了。但是通过不断尝试,发现飞机只要往前飞,控制好油门,就能保持不同高度平飞,慢慢也就适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手不建议210机型,买室内空心杯或者无刷。。。210又重又快,很容易丧失信心。。。

目测练习还是210更稳,空旷的室外飞行也更容易找到手感,只是感度调低一些,慢慢适应。等飞熟了,买个室内机在家里玩就更容易了,我们这边模友几年前都是210起步,慢慢再转到室内机和130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穿越机 你说这些真的是没有太大作用,,就是炸鸡 修,,炸鸡 修,,,炸断无数桨 基本也就出家了

这篇贴子是给新手看的,大家都是从新手过来的,你觉得没用可以不看不评论,但不要随便否定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样很没有修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第一次视频飞也是慌得一批,根本不知道飞机飞机处于什么俯仰角,也没办法悬停,马上就掉了。但是通过不 ...

多谢~

网友G:
已经入坑了,br2眼镜配et85小机。大多数炸机是飞机速度越来越快,慌了,乱打杆,然后飞机失控了,还想救,就掉了。现在飞着一看丢方向了,马上开自稳,然后降落

网友H:
楼主也是根据自己经验总结来的,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适用,但可以参考借鉴,有不同观点的可以摆出来,看到的人觉得适用就有参考价值,我是从直机转过来的,入门的确会简单多,感谢楼主能出这样的分享帖,很中肯

网友I:
浅显易懂,感谢分享

网友:
说的很棒,可以少走不少弯路,但是我觉得模拟器对于练习方向和副翼的协调倒是很有用,我现在飞不了真机也偶尔飞一下liftoff解解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已经入坑了,br2眼镜配et85小机。大多数炸机是飞机速度越来越快,慌了,乱打杆,然后飞机失控了,还想救, ...

我从一开始就没开过自稳和半自稳,已经习惯手动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也是根据自己经验总结来的,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适用,但可以参考借鉴,有不同观点的可以摆出来,看到的 ...

希望对新人有帮助,老司机们可以看个热闹,友善交流当然欢迎

楼主:
引用 网友J:
....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中肯

评价虽然只有两个字,但却非常赞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篇贴子是给新手看的,大家都是从新手过来的,你觉得没用可以不看不评论,但不要随便否定别人的劳动成果 ...

你说的对,素质哥,圣母

网友L:
10几块钱的超短蘑菇天线?有链接吗 没天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对,素质哥,圣母

谢谢,我当是赞许我吧

网友M:
楼主你好,我准备入穿越机的坑。根据我想法,想前期少投入点,把现在手里飞固定翼的遥控器天地飞7用起来。想问问有什么室内机推荐吗?
后面我计划大件买:遥控器——X9D PULS SE;穿越机——KINGKONG 二代ET115;显示器——鹰眼锐视专业旗舰版显示器。你看这些大件合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你好,我准备入穿越机的坑。根据我想法,想前期少投入点,把现在手里飞固定翼的遥控器天地飞7用起来。 ...

室内机选择性太多了,我们一般都是自组,不买套机,85左右-110尺寸的穿越机都可以用于室内飞,如果在家里玩,记得安装桨罩。

鹰眼锐视屏幕的任何双接收版本都值得拥有,dvr功能主要目的是回放找机,不要指望它录出满意流畅的视频,假如像录飞行视频,挂在飞机上的nimi运动摄像机是目前公认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I:
浅显易懂,感谢分享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L:
10几块钱的超短蘑菇天线?有链接吗 没天线用了

如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

好 正需要呢

网友N:
第一张图好熟悉哦~!

楼主:
引用 网友N:
第一张图好熟悉哦~!

插图都是之前在论坛里看着好看保存下来的

网友O:
楼主发帖都是干货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发帖都是干货

感谢支持,2020继续写干货

网友P(2020-02-17):
从18年入魔开始就一只关注你  对于新人来说 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刚开始入门是飞固定翼  但是固定翼太大了  现在也在慢慢的入穿越机的坑  太谢谢悟空传授的经验了    最后还有  我是秦皇岛的 就在你隔 壁

网友Q: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下如果直升机已经飞得很好,比如自旋翻都没问题了,如何转穿越机。

穿越机目视飞完全没问题,跟直 ...

开始摄像头角度调最小,不要调太大,先悬停,蹦青蛙那样,慢慢就可以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从18年入魔开始就一只关注你  对于新人来说 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刚开始入门是飞固定翼  但是固定翼太大了   ...

有机会一起飞

网友:
好贴,新手能学到很多,值得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Q:
开始摄像头角度调最小,不要调太大,先悬停,蹦青蛙那样,慢慢就可以跑了

多谢指点~~

网友:
我最近想组装一个穿越就坑,是买五寸机架还是三寸自带保护圈的机架呀。我看网上也有卖五寸保护圈的

网友:
很好的帖子,很实用,赞!现在穿越机这么热,很多都是一步到位,妄想着到手就飞出FREESTYLE的感觉。想好好的玩,还是一层一层,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练出来的。

网友(2020-03-24):
很好,对新人来说可以少走弯路!顶!

网友R:
最近刚组了一套130,无图传,飞塔,机架,电机全是最便宜的,不知道能不能飞上去,也不知道还缺什么,对穿越机不是太懂,就那个飞控都没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R:
最近刚组了一套130,无图传,飞塔,机架,电机全是最便宜的,不知道能不能飞上去,也不知道还缺什么,对穿 ...

B站好像就有教程,关于飞控调参的

网友S:
玩第一视角为何要练四面悬停的条件反射

楼主:
引用 网友S:
玩第一视角为何要练四面悬停的条件反射

熟悉飞行器性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B站好像就有教程,关于飞控调参的

好的,谢谢。

网友:
麻烦咨询一下,fms守护者,重量1200g,电机3136-KV1200,电调20A。原浆是1050的,可以换1070的马刀浆吗,谢谢

网友:
很好的入门帖,顶起!

网友T:
你们说的天地飞7是旧款还是et07?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你们说的天地飞7是旧款还是et07?

旧款

网友:
新手的确适合210,已炸浆5对技术有明显提升,已经脱离自稳,改手动模式了

网友T:
引用 楼主:
旧款

旧款老是掉电压,我都快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旧款老是掉电压,我都快疯了

我们当地新模友都是用的老款天7,都很好用,没出现过电压问题

网友:
我找遍天涯海角,各种论坛和群,都找不到穿越机类似固定翼戴氏教学法之类的干货,你这个就是纯干货。大大减少了新手不必要的炸鸡。我不赞同有人说的水平全靠炸鸡,有好的教程炸鸡数量成倍下降,树立了信心才有动力飞下去。

网友U:
能不能在操作方面更具体一些,比如围绕一棵树转圈,从斜下方穿过斜上方,水平方向无边航线全程水平等等之类的打杆要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U:
能不能在操作方面更具体一些,比如围绕一棵树转圈,从斜下方穿过斜上方,水平方向无边航线全程水平等等之类 ...

关于操作,你只要拿着一个没通电的穿越机琢磨一下,就知道操作方法了。只是在实际飞行中,需要根据飞机姿态做出及时的操作调整,比如关于刷锅动作(机头一直对着中心点旋转),是在连续打副翼的情况下,还要一直打方向舵,但是飞的圈的大小是需要副翼和方向舵配合的,还要随时控制油门和升降,才能保证飞行高度稳定、飞行轨迹接近正圆,总之是需要长期练习才能找到这种感觉,没有捷径,现在模拟器上练,之后再飞真机,注意安全

网友(2020-12-15):
老司机,经验之谈,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