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个有刷电调和接收机怎么连接?谢谢

楼主(2020-01-07):
大家好,
最近比较迷自制坦克,现在手头的遥控和接收和玩具的,
想换为正常的遥控,又不想花钱买坦克电调,
刚好我会自制双向有刷电调,所以想用3个电调来控制坦克,
所以想请教大家3个电调怎么连接收?

网友A:
以日本手为例 将两个电调分别接升降舵和副翼 打开三角翼混控
或者接升降和方向舵 打开V尾混控
或者用两个普通的PWM输出 分别控制前后和左右 通过混控线接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日本手为例 将两个电调分别接升降舵和副翼 打开三角翼混控
或者接升降和方向舵 打开V尾混控
或者用两个 ...

混控这块我懂,我只是不清楚3个电调怎么插接收,是按舵机那样插,只用其中一个供电?还是像别的帖子说的,一个电调负责接收机供电,另外两个把连接接收机的红色线拔了,只留信号线跟接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