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零度无人机云台接口

楼主(2020-01-07):
请问零度探索者这个无人机云台的6针接口分别是什么?可不可以通电自稳?

网友A:
可以通电自稳,具体接口我也不懂,帮你顶起。
要是无人机还在的话,可以先用万用表测出正负极,其他那几根线就是云如控制和传输数据的了,如果测试正负极接对,其他线也不担心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电自稳,具体接口我也不懂,帮你顶起。
要是无人机还在的话,可以先用万用表测出正负极,其他那几 ...

单独收了一个云台,不好做测试了。听说云台集成了wifi图传。我再找找资料看。谢谢

网友A:
不客气,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祝你成功

网友B(2020-12-22):
云台接口左右两边是正负极接口,然后中间两个应该是俯仰跟左倾右倾信号,他的云台是集成的

楼主(2021-01-22):
引用 网友B:
云台接口左右两边是正负极接口,然后中间两个应该是俯仰跟左倾右倾信号,他的云台是集成的

感谢大神,有时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