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攻丝机

楼主(2020-01-07):
铣床没有攻丝功能,用手攻丝效率差点,一直想买个攻丝机,成品机大概2000多,
看着非常大和漂亮,但业余用有点浪费,
就想自己DIY一个,找了好几个方案,
有用充电钻电机的,
好处是有扭力调节,缺点是钻夹头夹不住丝锥,
有用电机加ER夹头的,
好处是夹的很紧,缺点是没有扭力调节,
后来决定还是用775减速电机加GT12夹头方式,
这样既方便换丝锥,能夹的紧,
也有扭力调节,缺点是贵,
减速电机60元,GT延长柄加三个常用夹头一共200元,
机架就买个成品气动万向机架600元,
为啥用万向的机架,
因为万向的可以用电子水平仪调水平,
也能侧过来用,
再买个角磨机手柄装两个按钮,
两个继电器做成的正反转控制器,
这样一个简单的攻丝机就做好了,
经测试攻M8很轻松,M10没试。
说不定也行,不过平时用M10的很少,
缺点是电机转速慢,攻丝有点慢,
但总比手攻快和方便的多。
下步要做个方便攻丝的平台和夹钳。

网友A:
不是有铣床用的浮动攻丝头吗?

网友B:
请教楼主两个问题,电机减速后转速是多少的?那个gt12夹头多少钱?淘宝上价格参差不齐想参考下

网友:
刚刚我最近也想做个攻丝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铣床用的浮动攻丝头吗?

我也想用铣床浮动攻丝夹头的,但是我的铣床没有攻丝按钮,
操控性不好,不方便停机和倒转啊,
我看有的铣床手柄上有攻丝按钮的,
其实我这个GT夹头也可以装铣床上用,
只是不会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两个问题,电机减速后转速是多少的?那个gt12夹头多少钱?淘宝上价格参差不齐想参考下

我这电机有点慢,每分钟36转,其实也还行,毕竟一个螺纹可没36圈的,所以只要半分钟就能攻一个,GT夹头50元一个

网友:
看起来M10没问题,加一倍电压能加快一倍

网友:
这个转速可以啦,扭力大些好。攻丝的时候加些油,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减速电机是什么样子的?速比多少的?

网友:
好创意,学习了。

网友C:
请教一下,堵转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万一堵转扭断丝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堵转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万一堵转扭断丝锥怎么办?

堵转就反转出来,要是电机转不动,可以把丝锥取下来用手拧的,
断丝锥一般不会,
这个扭力调节的,出厂就设定最适合的扭力,
把一个钢丝圈取下,用扳手自己还可以调扭力,
要是真的断了,就想办法用电火花打吧,
我以前是用冲子把丝锥冲碎了这样取出来的,
一般断丝锥是由于攻歪了,
这有机器不容易攻歪,
还有要么是盲孔?慢慢测试吧,

网友(2020-03-17):
咋俩的功丝机太相似了,都是775电机。这二天重新做过机架,还没完工呢,

这架子是第一代

这架子是第一代

网友D:
上个功丝机试机v频链接,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I5Mjk2MzkwMA==.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个功丝机试机v频链接,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I5Mjk2MzkwMA==.html

你的转速很快啊,居然连M12的也能攻吗,不错,我只买到M10,看来M12的夹头也可以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转速很快啊,居然连M12的也能攻吗,不错,我只买到M10,看来M12的夹头也可以买

春节前试功m14成功,12厚A3板料轻松功丝。已经够我玩了。

网友E(2021-01-23):
你好,一下这些东西在哪家买的,给我个链接好吗?谢谢1.减速电机60元,GT延长柄加三个常用夹头一共2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一下这些东西在哪家买的,给我个链接好吗?谢谢1.减速电机60元,GT延长柄加三个常用夹头一共200元

都淘宝买的,775减速电机闲鱼也有,GT12延长柄注意和电机轴径一样就行,GT12夹头一般就是45元一个,到处都有

网友E:
我也买了个电机,还是无刷的呢,就是直径小,才38毫米。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2021-12-26):
今天攻丝M10没问题,只是M10用手持平口钳方式有点抓不住了,估计要固定平口钳才行,用了这么久发现这攻丝机的缺点主要是转速有点太慢还可以快一半速度,还有反转按钮用自锁按钮更合适,反转时就不用一直按着了。M12的夹头也买了,暂时没机会用。

网友(2022-12-07):
兄弟,请问你的气弹簧如何选型计算

网友:
兄弟 减速比是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买了个电机,还是无刷的呢,就是直径小,才38毫米。不知道行不行。

玩呢,不行

网友:
请问减速比是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