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同时给陀螺和接收一起供电?

楼主(2020-01-07):
现在的舵机扭力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吃电,之前我是2s单独给接收机供电,新的sab700,我想同时用一块2s电池陀螺仪和接受机一起供电,想问问大家,这样会不会更保险一些,如图

网友A:
这和电池插陀螺,然后陀螺再一根线连接收有什么区别呢?反正都是共正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和电池插陀螺,然后陀螺再一根线连接收有什么区别呢?反正都是共正负极。

这样子损耗是不是大一些

网友:
就是外界2S

网友:
没必要,直接接在陀螺仪上就可以了,接收器用不了多少电的!

网友:
可以,我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
电源插陀螺仪,因为舵机是接在陀螺仪上的。接收机只用很少一点电,但是要保证插头连接可靠。
我为了防止接收机插头不可靠,会在接收机和陀螺仪之间增加一条供电线,只有正负极,没有信号线的。

网友B:
我反正2s同时连接陀螺和接收,接收sbus和陀螺连接,两根线分担电流。毕竟让陀螺电路板分担动辄20a以上电流感觉还是不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反正2s同时连接陀螺和接收,接收sbus和陀螺连接,两根线分担电流。毕竟让陀螺电路板分担动辄20a以上电流 ...

感觉2s直接插陀螺应该更合理,毕竟陀螺负责舵机供电,是用电大户,当然同时给陀螺和接收供电也可以,不过接线麻烦一些。

网友:
很多都是这么接的,多跟线多份保险

网友:
就应该这么两头接,双保险

楼主:
用xbus那么陀螺和接收之间就一根线,接两根电源线前提是那一根连接陀螺和接收的线要很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