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捏摇杆都是拇指法还是捏奶法?

楼主(2020-01-08):
刚接触穿越机那会是捏奶法,后来改为了拇指法,但是现在发现拇指法适合竞速不适合花飞,现在花飞翻滚转弯等习惯一个方向转,往另一个方向转打杆感觉特别变扭。感觉花飞还是捏奶法比较稳定,毕竟一个杆两个指头在用力。

网友:
随机应变

网友:
捏奶大 法好

网友:
以前我用捏奶法,最近改拇指法了

网友:
不是因为两个指头用力才稳,而是两个手指操作起来更细腻。

网友:
用拇指飞,捏杆的话做大动作手掰不过去

网友:
我用拇指法

网友:
随机应变吧,有时候一个手指拨奶比捏奶更爽

网友:
额,直机3D都可用单指, 穿越机当然更没有问题啦
打个比方吧:
捏奶手是三浅一深法,细腻,但是少点狂野
单指是直接就咣咣咣 大开大合 爽就完了

所以,穿越机单指更爽

网友:
我也感觉两指精确点

楼主:
看来捏奶多,我要改捏奶,哈哈哈 多练练。

网友:
单指反应快,如果大角度不好用就换个跟手的摇杆头。双指动作细腻,高手无所谓。那种都能成高手。

网友:
你数数单指和捏奶人数,你是怎么得出捏奶好的

网友:
我认为无论捏还是压都一样,只是在前期练习阶段,压奶 操作更快,捏奶 更细腻精准。但经过长期练习,无论哪种指法,都可以更快并快细腻精准。

另外,奶到哪去领?

网友:
油门用拇指  动作用捏奶

网友:
玩了十多年固定翼,一直都是单指,后面断断续续玩了几年穿越,也是单指。现在用上大疆了,才发现捏奶很稳很准很流畅无法自拔

网友:
做小动作捏奶舒服,大动作的话其实是拇指,但是食指也扶在一边

网友A:
多年固定翼一直单独拇指,玩穿越后练习了2星期扳成捏奶手, 但飞固定翼时候还是大拇指,两个手来回切没什么别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