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猎鹰 有了解的吗?这飞机怎么样

楼主(2020-01-08):
这种不到800翼展的小猎鹰,怎么样?打算买一个 有用过的吗?听说速度很快

网友A:
小飞机关键是重量控制,一不下心就超重,超重就慢不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飞机关键是重量控制,一不下心就超重,超重就慢不下来。

你好,请教个问题,我现在在做一个小飞机,展翅才63,水机,要控制在多少的重量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教个问题,我现在在做一个小飞机,展翅才63,水机,要控制在多少的重量里

怎样的外形?

平直翼和三角翼,面积相差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教个问题,我现在在做一个小飞机,展翅才63,水机,要控制在多少的重量里

正好手头有架类似塞斯纳的水机,翼展64cm,我称了一下,不含电池140克,标配2S250mah电池,加上也就160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好手头有架类似塞斯纳的水机,翼展64cm,我称了一下,不含电池140克,标配2S250mah电池,加上也就160克 ...

你好,展翼是这样的,现在空机是60克,这个重量会重吗,还有现在还没买电机和电池电调,麻烦推荐个电器配置,没做过飞机,新手,在网站上下了个图,带着小骇做的,感谢了,不知道这中飞机好飞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展翼是这样的,现在空机是60克,这个重量会重吗,还有现在还没买电机和电池电调,麻烦推荐个电器配 ...

空机60克是没问题的,不过实际上做好有可能还要加。
初次做飞机,做这么小的会比较麻烦,设备都不是很常用的。
翼展做到一米左右会好配很多,也更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机60克是没问题的,不过实际上做好有可能还要加。
初次做飞机,做这么小的会比较麻烦,设备都不是很常 ...

哈哈哈,之前是考虑图纸在a3的纸上打的下,做出来就是这么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机60克是没问题的,不过实际上做好有可能还要加。
初次做飞机,做这么小的会比较麻烦,设备都不是很常 ...

麻烦教下电器怎么配置,

网友:
当时想,飞不起来,小孩可以当风动船开,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展翼是这样的,现在空机是60克,这个重量会重吗,还有现在还没买电机和电池电调,麻烦推荐个电器配 ...

这机其实挺好飞,但是要做好防水,我的就因为防水不好,没飞起来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机其实挺好飞,但是要做好防水,我的就因为防水不好,没飞起来过

麻烦告诉下电机和浆的配置,2s的电池够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麻烦告诉下电机和浆的配置,2s的电池够吗

2s电池肯定不够,我的配置是:2212 1400kv 8寸桨,30A电调,3s 2200mah电池,这是最低配

网友:
引用 网友C:
2s电池肯定不够,我的配置是:2212 1400kv 8寸桨,30A电调,3s 2200mah电池,这是最低配

感谢你的帮助,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s电池肯定不够,我的配置是:2212 1400kv 8寸桨,30A电调,3s 2200mah电池,这是最低配

他的图纸缩小了,这就有了很大的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的图纸缩小了,这就有了很大的变化。

哦?我没注意,我以为原版

网友(2020-05-13):
买过一个,超级难飞,速度快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