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TRA-Z 三角翼手抛炸机

楼主(2020-01-08):
有谁飞过这款机的 第一次飞手抛 不知道是没抛好 还是没装好, 一抛就栽头 重心按说明书位置,舵面也按说明书位置上翘了.配置是2217 kv2300    配6040浆  ,3s 2200电池

网友:
一方面,出手速度有点低。另外看看是不是错舵了?

重心问题不会造成这么近距离的倒翻。

网友:
  这明显是错舵了吧  ~

网友:
确实是错舵了。不明白地面上试一试,拍个视频让大家帮你看看也好,这样可惜飞机了

楼主:
确定没有错舵  我都没时间打舵  我的控是左手油门  用右手抛飞机  当时一栽机 老婆孩子全都大笑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没有错舵  我都没时间打舵  我的控是左手油门  用右手抛飞机  当时一栽机 老婆孩子全都大笑

先手持推油门看看舵面有没有什么异动。
顺便,拍个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A:
这个飞机我有。舵面要按照说明书设置上翘角度,不是平的。参照说明书就行。两套不一样的机翼,重心位置不一样。还有就是 出手时油门要足,往前抛。

网友B:
视频看是有很大的推杆才会这样的,是错舵还是什么原因,要搞清楚了。
如果是重心靠前,向下冲的轨迹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机我有。舵面要按照说明书设置上翘角度,不是平的。参照说明书就行。两套不一样的机翼,重心位置不一 ...

兄弟 是不是重心位置不对  说明书上的重心是后掠翼的那款  但我的是前掠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看是有很大的推杆才会这样的,是错舵还是什么原因,要搞清楚了。
如果是重心靠前,向下冲的轨迹不是这 ...

河马兄好久不见,不太可能错舵的,我在怀疑是不是重心问题  因为这款机有两款,但说明书上是另一款的重心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 是不是重心位置不对  说明书上的重心是后掠翼的那款  但我的是前掠翼的

我买了后掠翼版本,不过曾经看到这张图

网友:
好歹你也使点劲往上抛啊,这种小桨本来静推力就不是太足,舵面在你试飞的时候根本就不起任何作用,速度不够,机翼的升力也没多少。

网友:
照片上看来,舵面上翘是还没到位的。

另外,视频中飞机都倒翻过来了,重心太前是不会这样的,只会头撞地,倒是重心太后会有动作异常的可能。

你把上翘角度调整到和机身斜线重合,再按11楼的图设置重心后重新试试。

出手速度一定要高。

楼主:
找到了 是重心的问题 11楼的兄弟 给了重心图纸 我应该是厂家给我配成右边后掠翼的图纸了  要按左边的图纸 现在是头严重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后掠翼版本,不过曾经看到这张图

多谢兄弟 我应该是厂家给我配成右边后掠翼的图纸了  要按左边的图纸 现在是头严重轻了

网友:
视频看了好几遍,飞机出手一小段的时候,飞机还是水平飞行,后面速度上来后才出现前空翻,因此我认为飞机的重心没问题,动力不但足,而且是非常大,不然不会这么快就表演前空翻给你看。
问题出在升降舵的初始位置没有调好,找了网络上的说明书,里面都特别强调要上翘到B线的位置,你图片上看起来似乎还不够。

楼主:
多谢各位的意见 现在基本确定是重心没搞对   严重头轻了

网友D:
我感觉,这是遇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基本上只有在这个机型上才会出现的状况。
===================================================
首先这个机型的舵面需要较大角度的上翘,在上翘不足的情况下,会有低头的趋势,这应该和偏高的推力线有些关系。偏偏出手的速度又不足,那一点点舵面的上翘的效果都没来得及发挥作用。
然后是重心位置太靠后了,使飞机处于不稳定状态。一般情况下头轻的结果是自动抬头,然而那是在正常飞行速度的情况下,本例里面尚未达到足够速度,机头依然要往下“掉”。不稳定状态的飞机,发生前滚动作后会有进一步加大前滚幅度的趋势,于是最终来了个甩尾式的前空翻。
===================================================
以上推断基于楼主的照片和视频,正确与否要看楼主校正后是否能正常飞行。
不过从视频里看来,飞机前滚翻的半径远远小于正常的最小筋斗半径,几乎是突然之间原地翻滚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这是遇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基本上只有在这个机型上才会出现的状况。
====================== ...

你的分析是对的 多谢11楼的兄弟给了正确的重心位置  现在是严重头轻 在不稳定的情况下反而容易栽头  我装机的推力线绝对是水平的   舵面设置也是上翘到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分析是对的 多谢11楼的兄弟给了正确的重心位置  现在是严重头轻 在不稳定的情况下反而容易栽头  我装 ...

我记得电机是可以隐藏安装在圈内的? 这样外置安装方式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电机是可以隐藏安装在圈内的? 这样外置安装方式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垃圾xxd的电机 只有后盖能安装  藏不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垃圾xxd的电机 只有后盖能安装  藏不进去

XXD有点冤,XXD应该也有前端固定的电机,你买这个电机是后端固定的。

楼主:
我这个是利旧  真不知道还有前装的  你当时电机是装进去的么

网友:
出轴方向可以改,不过需要加一个限位环,不然直接推出来了。

如果马达座中间的孔够大,可以用轮挡来搞定。孔太小而轮挡太大就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 是不是重心位置不对  说明书上的重心是后掠翼的那款  但我的是前掠翼的

看来你的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2020-02-15):
手抛机就这毛病,抛失败全油日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