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用止逆阀!让挖机模型的液压夹保持夹持力,你也可以试一试

楼主(2020-01-08):
当你在挖机模型上玩液压夹时,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明明夹好的东西,过不了多久,夹子就自己松开了,然后东西就掉了。
为了让夹子能持续夹持,你可能会时不时的给夹子一定的杆量来使它能保持加持力。

这个现象,十分普遍,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是换向阀。
但目前并无很好的办法来从源头上解决它,因为换向阀以现有的材料和技术,都不可能保证100%的密封性。
对于那些不需要油缸保持恒定位置的应用而言,这个现象带来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在特定的应用场景下,油缸的位置恒定性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比如:液压夹,或者是滚装车的后斗倾斜支撑油缸。
如果油缸无法恒定位置,那么就意味着夹子夹不稳,后斗支撑位置会缓慢下落。

机器杰克通过反复测试,发现通过止逆阀来解决这一问题是行之有效的办法,故在此将总结的方法推荐给有需要的玩家朋友。

上图所示的配件,就是止逆阀。它的作用很简单,就是阻止液压回路里的液压油流动。
它有两对油嘴,间隔较近的油嘴是输入端;间隔较远的油嘴是输出端。
输入端连接到原有液压回路上即可,无正反之别。
输出端连接到液压工具上,是有正反之别的。
因为止逆阀只能在某个方向上阻止液压油流动。

你可能会有疑问,它阻止了液压油流动,那么液压回路如何工作呢?阻止之后,那不就是死回路,不能操作了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止逆阀并不影响液压回路的正常工作,它只在液压回路没有流速的时候才发挥作用,从而产生止逆的作用。
一旦流速超过阀值,它就会导通。

第一个步骤,把止逆阀固定在液压夹的座子上。
需要打孔、攻丝,然后用螺丝固定。

油嘴距离较近的是输入端,连接到原始回路上。

通过这张图片,你能看到右3、右4就是原始回路的接头。

然后准备好液压夹,夹子上的两根油管,把它们连接到止逆阀的输出端。

连接好之后就如上图这样。

换个角度看

前文讲到了,止逆阀只在某个方向上阻止液压油流动。夹子往外和往内,就是所谓的液压系统运动的两个方向。
我们需要夹子在往内夹时,能让止逆阀为它提供保持力。在这里,我们就需要通过连机测试的方法来确认正确的油管连接顺利。
如果夹子向内无法保持位置,而向外却能保持位置,则说明接头接反了,交换一下就OK了!

现在液压夹已经和挖掘机模型连通了

测试:用夹子夹住一个橡胶轮胎,在液压油缸的作用下,轮胎被夹扁了。
现在松开摇动杆,正常情况下,即使经过一整夜,夹子的位置依然是上图这样,而不会松开,轮胎也不会掉落。
假如未作上述改装,过不了1分钟,轮胎就会因为夹子的松懈而掉落。
通过这个改装,你可以放心大胆的玩挖机模型倒酒之类的玩法,你再也不用担心酒瓶会随时掉落!

这个方法,你学会了吗?

网友:
技术贴  虽然没玩过这个,但是也被吸引到了

网友A:
夹有弹性的物品是小概率事件,多数是刚性物品,如玻璃瓶等,你夹玻璃瓶试下能否夹一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有弹性的物品是小概率事件,多数是刚性物品,如玻璃瓶等,你夹玻璃瓶试下能否夹一晚?

就喜欢你这种抬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有弹性的物品是小概率事件,多数是刚性物品,如玻璃瓶等,你夹玻璃瓶试下能否夹一晚?

正经回复你吧,夹玻璃瓶,最好你在夹子里加上能增加摩擦系数的材料。
你大概可能也许会说,增加了这种材料就能夹一晚,何必要改装。
呵呵,你试试能不能不就知道了,别说一晚,一分钟都不行的!

后来,我才发现,咱们讨论的根本不是一码事。
我说的是保持夹持力的方法
你说的是瓶子太滑要掉落

审题……审题……太重要了!

网友B:
技术强贴,这个止逆阀是哪家的?

网友:
这个止逆阀貌似稀缺物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强贴,这个止逆阀是哪家的?

ScaleART的

网友(2020-09-23):
我能叫他双向液压锁吗?

网友:
感觉还是事先花些时间实验,采用弹性金属,搞成机械结构更稳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