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我是技术流……

楼主(2020-01-08):
我的技术可以吧,杠杠滴

网友A:
没看懂,一脸懵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一脸懵逼

楼主的意思就是赤裸裸的炫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就是赤裸裸的炫装备

是赤裸裸的秀炸鸡

网友:
大哥,你用XT90扛不扛得住啊?不怕烧化啊?

网友C:
我700用XT90那么几年了也没见烧化过,早些年用T头都没烧化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700用XT90那么几年了也没见烧化过,早些年用T头都没烧化过。。。

xt60都不太敢用了,现在插头100个起落强行换掉,就怕烧掉~

网友E:
第二张图是炸鸡前立的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二张图是炸鸡前立的碑么?

炸鸡后

网友:
炸鸡秀+炫富帖!!!!

网友C:
引用 网友D:
xt60都不太敢用了,现在插头100个起落强行换掉,就怕烧掉~

那看来我是不够暴力。。至今都是电池60头,然后转90头到电调,也飞了6 7 年了

网友:
直接用两个xt6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看来我是不够暴力。。至今都是电池60头,然后转90头到电调,也飞了6 7 年了

太恐怖了,xt60持续电流也就20~30A的样子,还是新插头接触良好的情况,实际上用308的25A大电流给电包充电,就发热比较厉害,如果是动力输入端持续50~60A的话,就非常烫手了,用久了就直接粘上拔不下来了。。。

xt90我测试过,毕竟大一号,持续60A左右还是可以的,能扛得住,再大也没敢再测试了。。。

但飞机跟充电不一样,飞机上持续电流不可能很大,悬停的话电流非常小,大电流也只是做动作的一瞬间而已,所以对插头的压力倒也并不是特别大,除非你是持续暴力飞行,翻旋刷摆不停草,直接折腾到保护的那种,那就必须换大插头了,如果只是温柔飞飞航线悬停,轻轻翻几下,随便什么插头都是可以的。

我目前飞700用的XT150,感觉还行,但也看到有模友用更大一号的插头的,应该更稳妥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太恐怖了,xt60持续电流也就20~30A的样子,还是新插头接触良好的情况,实际上用308的25A大电流给电包充电 ...

308常年用30A充电,摸着也没温度。。。

截了张ALAN飞机的图,T头看到了么。。

当然用大一号的也是更安全,毕竟我们的手法没有那些高手好,操作螺距不会很到位。只是我也飞700级6年了。60头也用了那么久,期间也更换过因为触点发黑的插头。。。
我只是表达60头足矣,毕竟串联出去还是90头,60只是可以更好的兼容其他飞机电调的插头。。。

可以用Amass 新出的插头 额定100A。瞬间150A耐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8常年用30A充电,摸着也没温度。。。

截了张ALAN飞机的图,T头看到了么。。

兄弟说的极有道理,其实就是图个安心罢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