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mini首飞问题

楼主(2020-01-08):
怎么校准没有反应呢?这什么意思怎么解决?求高手指教。总是无法起飞。新手小白求指教。

网友:
你这买的是二手的吧?都没校准就在那边飞了吗?

网友:
飞机首次飞的时候在空旷的地方上电,预热1-2分钟,GPS会好点

网友:
重新校准,提示校准成功才行

楼主:
一手官网

网友:
可以联系官方返厂维修了,这种一般可以换新,可以去dji的论坛发帖,会有客服联系你的。

楼主:
我的也是这样,后来返厂直接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