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X重生

楼主(2020-01-08):
要不改无刷尾,要不改良机架和尾轴传系统

网友:
老鸡新春

网友A:
请教一下电机是多少kv多大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电机是多少kv多大的啊

内转子电机KⅤ6700…,外转直驱电机K∨1500,改装后内装内机发热减轻了,但直驱电机增加了尾巴负荷,发热比较大,估计K∨1000左右才合适

网友(2020-03-06):
能装普通舵机的机身哪搞的?

网友:
楼主这个主板用的哪个

网友:
尾无刷,怎么驱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