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的油门怎么设置的呀?

楼主(2020-01-08):
玩固定翼用。天7的油门怎么设置的呀?好久没用了,怎么发现油门的行程成这样了。我也感觉不太对。好么没有用了

网友:
双回中模式。去更改设置固定翼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检查油门行程设置,具体请参考说明书~

网友:
为什么我觉得没问题。。。。。。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是不是油门微调不到底?

网友:
你可能觉得反向了吧,有些电调就是反的,你接上飞机试试,要是反向了,改一下正反就好了。

网友:
我看着好像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