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图传准备就绪,准备起飞

楼主(2020-01-08):
材料准备,

PI两枚,摄像头一个,网卡三枚

肥欧的机头设计太棒了!

同时安装了高清图传和模拟图传

开始搞定

高清效果

手工打造地面站,可以接受模拟图传信号,AV输出,AAT跟踪。
可以接受高清图传,三天线系统,两个全向,一个平板

网友:
一看就是专业的,

网友A:
网卡用的哪一款?有测试距离么?

网友:
树莓派都上了啊

网友:
华硕的网卡,之前听说有人屯,估计就是屯的这款,反正现在找不到便宜的了,有88-98那种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卡用的哪一款?有测试距离么?

AC56,都说这个好,也没对比过其他的,默认设置,枫叶天线,5公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没有任何难度,仔细看看Wiki,简直就是傻瓜教程。。。。。。。
有需要的可以自行尝试,传送带:https: ...

这个 强 。5Km 基本够用 。楼主 想办法 测试测试 图像 延迟 !

【发射接收】放在 同一桌子上 测试延迟。

网友:
已经飞啦?

网友:
启动多少时间?

网友:
距离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强 。5Km 基本够用 。楼主 想办法 测试测试 图像 延迟 !

【发射接收】放在 同一桌子上 ...

固定翼完全没问题,100多毫秒

楼主:
启动时间10秒左右

楼主:
飞了,效果不错。你的如何?

网友C:
楼主传飞行视频到B站给我们看看效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飞了,效果不错。你的如何?

88的网卡效果不行,天空打算换ac56了。

你的什么摄像头呀,感觉效果比gopro hdmi的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88的网卡效果不行,天空打算换ac56了。

你的什么摄像头呀,感觉效果比gopro hdmi的差不多了

树莓派4B摄像头 索尼IMX219 800万像素160度广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传飞行视频到B站给我们看看效果。。。。

等天气好转,长沙这几天下雨,好冷。。。。。。。

网友E:
地面站用什么wifi卡呢?是不是用了两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地面站用什么wifi卡呢?是不是用了两块?

用的都是AC56,地面三块,天上一块。。。。。

网友F:
这个固件现在最高支持到树莓派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固件现在最高支持到树莓派几了?

3B+

感觉性能已经很好了。距离的关键是网卡和天线。完全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B+

感觉性能已经很好了。距离的关键是网卡和天线。完全够用了

哥们,我是你隔 壁,株洲的,能否教一下我树莓派图传。QQ:604239158

网友:
引用 楼主:
AC56,都说这个好,也没对比过其他的,默认设置,枫叶天线,5公里

只有5公里?

网友:
高清好爽,可惜不懂鸟文,不然一定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好,除距离外,关心:
    时间延迟多少?信号中断后再次接入情况等

网友G:
来凑个热闹,,,

楼主(2020-02-13):
引用 网友G:
来凑个热闹,,,

这个做得好!
模拟放后面,高清在前。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3B+

感觉性能已经很好了。距离的关键是网卡和天线。完全够用了

这个配置还需要加信号放大器吗?

网友:
我印象中,你退魔好久了,怎么又回来了?

网友C:
楼主多发一些肥翁装树莓的照片,我正愁怎么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多发一些肥翁装树莓的照片,我正愁怎么放

我也在想要怎么放,目前这个搞法就是散热不是很好。网卡发热量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