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550的飞机可以用600的桨吗?

楼主(2020-01-09):
第一个问题:卖家发错货了,退货麻烦,
本来是560mm的桨,发成600mm了
长了4cm,真心请教大神们,如果这样用飞机会不会不稳定,或者增加电子设备的负担?
第二个问题:
如果是550的飞机。改的600的桨夹,用560mm的桨,
也是共长了4cm,又会出现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A:
550的桨夹和600是一样的能直接装,装600桨尾巴短了,也会增加电力设备负担飞也能飞就是温柔的悬停航线

网友B:
装上大桨尾桨,转动后不碰到一起就ok~450用325mm桨,x3l用380mm桨,差5.5cm呢。电子设备也是通用的,还不是一样暴力3d~

网友C:
楼上 都已经 解答了,桨可以直接装上 。

关键 就看 你的 550 尾管 是否足够长度 ?

网友:
加长尾管就可以了

网友D:
如果是600尾管   就没问题   我的550L  603桨照样**,就是电调电机温度有点高   现在550级别飞机的动力都很大,都是超标配置,不用过于担心。只是如果你飞机是550尾管  可能大小桨会有接触   这个你装上具体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0的桨夹和600是一样的能直接装,装600桨尾巴短了,也会增加电力设备负担飞也能飞就是温柔的悬停航线

730电机  100A电调   完全可以承受这个负载,老款的600都是6S动力驱动603桨  这个根本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600尾管   就没问题   我的550L  603桨照样**,就是电调电机温度有点高   现在550级别飞机的动力都很 ...

谢谢,那加长尾管的话,
如果用600的尾管和600大桨夹,550的桨,其他都是550的配置,6s 5200会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 都已经 解答了,桨可以直接装上 。

谢谢,那加长尾管的话,
如果用600的尾管和600大桨夹,550的桨,其他都是550的配置,6s 5200会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上大桨尾桨,转动后不碰到一起就ok~450用325mm桨,x3l用380mm桨,差5.5cm呢。电子设备也是通用的,还不 ...

谢谢,那加长尾管的话,
如果用600的尾管和600大桨夹,550的桨,其他都是550的配置,6s 5200会有问题吗?

网友:
建议用550的大桨,按照原来厂家的设计走。

600桨对6s电池压力比较大

网友:
亚拓最早最古老的600好像就是6s的电装吧,温柔飞飞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那加长尾管的话,
如果用600的尾管和600大桨夹,550的桨,其他都是550的配置,6s 5200会有问题吗? ...

没一点问题  放心飞吧! 我上面已经清楚的阐述了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