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通小机,msrx冬日室内练习神器

楼主(2020-01-09):
在室内无风条件下,不飞3d练习舵面的话,各方面秒杀6通。
尺寸更小,结构简单,少个舵机,重量更轻,留空时间更长,设置简单,所需转速更低,破坏了更小,炸鸡更不容易损坏,心理压力更小。。。

网友A:
四通小鸡都是六轴陀螺,,没有三轴的,松手自稳,对练习3D会有影响,俗称坏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通小鸡都是六轴陀螺,,没有三轴的,松手自稳,对练习3D会有影响,俗称坏手。

嗯6轴有自稳的,但这个是三轴的,没有自稳。
其实没有坏手一说,都是功夫不到家,形成了肌肉记忆,而不是实时根据飞机的姿态修正。

网友:
这个好像是061

网友B:
我没飞过直升机,飞过多旋翼,看楼主转圈,就知道楼主操控有一定火候了。原厂标准的小四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飞过直升机,飞过多旋翼,看楼主转圈,就知道楼主操控有一定火候了。原厂标准的小四通?

地平线的老小机msrx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6轴有自稳的,但这个是三轴的,没有自稳。
其实没有坏手一说,都是功夫不到家,形成了肌肉记忆,而不 ...

三轴的四通机还没有遇到过,请问什么牌子的飞机

网友:
航线飞的好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轴的四通机还没有遇到过,请问什么牌子的飞机

美家欣F48有三轴。 巨难飞

网友:
用k100练,便宜量足

网友(2021-05-21):
引用 网友A:
三轴的四通机还没有遇到过,请问什么牌子的飞机

伟力955是三轴四通,esky的大飞狼和小飞狼也是

网友(2023-03-31):
lz机子还在么?出手不?

网友:
哥们 msr打算出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