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蛋实验室】组装一台75mm的室内小机 出乎意料的结果

楼主(2020-01-09):
【兔蛋实验室】组装一台75mm的室内小机 出乎意料的结果

视频链接:

又到了在家玩小飞机的季节

手上正好有一个过时的机架

于是就开始有了想法。。。

网友A:
格普AIO的5V输出好像是1A,同时带摄像头、接收机,还有TINY TANK图传,供电够么?

网友A:
我昨天晚上组装了个牙签,配置 是 曼巴AIO,说明书写的5V输出是1.5A,用5V带弹弓 NANO、R-XSR接收、TINY TANK;第一次通电后机子可以正常运行,图传运行也正常;设置图传表,并设置功率成100mW后,突然小飞手没有图像,图传红蓝灯交替闪。  会不会是5V供电不足。请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还有现象,飞控通电正常BB响,但是飞控的灯都不亮,只有解锁后飞控才亮一个蓝灯,可以正常飞行(不过接收机会有信号丢失,平凡的化是2、3秒丢失又连上)

网友:
兔蛋是什么眼镜和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普AIO的5V输出好像是1A,同时带摄像头、接收机,还有TINY TANK图传,供电够么?

起初我也这么想 但飞起来没发现问题
就是没电自动降落 图传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晚上组装了个牙签,配置 是 曼巴AIO,说明书写的5V输出是1.5A,用5V带弹弓 NANO、R-XSR接收、TINY TA ...

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