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副廠接收机Cooltech R7008HV

楼主(2020-01-09):
請問 FUTABA副廠接收机Cooltech R7008HV 穩定嗎? 還是CORONA R8FA 穩定 感謝

网友A:
飞大飞机还是建议原场,泡沫机无所谓

网友B:
强迫症必须原厂,反之都没问题。副厂飞油机也没失过控,有些时候所谓的失控炸机也未必是接收机的原因。

网友C:
还是原厂的好,副厂的运气好没事,运气不好就歇菜,或者飞了好几年都没事,突然哪一天指不定就尥蹶子了~

网友D:
现在2008这么便宜 没必要用副厂 抗干扰能力很差 我失控很多次了

网友E:
F的控发射功率小,原厂接收灵敏度要高一些,这个副厂接收稳定性还是可以,唯一就是不如原厂接收灵敏,如果控不加功放300米内算是比较稳定,超过300米就有失控的可能,加了功放我最远飞过2.5km

网友F:
日冠的接收机很稳定

网友G:
睿思凯的兼容用了好多了,都好滴很
某日手贱买了个2008
首飞就失控炸鸡,一年后再用这个接收,再次失控,损失2米电滑一架
从此以后,再不考虑2008,要么,6,7,要么睿思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