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机问题

楼主(2020-01-09):
小飞机,不换电机齿的情况下,同样的手法,同样的螺距,100%油门耗电?还是80%耗电?80%会不会因为电机负载太大发热量更大?100%油门会不会因为惯性大电机反而轻松?我之前把亚拓150油门定在70%,电机比90%烫不少,高手给我普及下电机知识吧

网友A:
当然100耗电,可以测试的你那70可能是速度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100耗电,可以测试的你那70可能是速度不合适。

70%动力不能满足,且70%电机更热,有点小牛拉大车的感觉,更发热怎么还省电呢?

网友:
100电机负载更大

网友B:
看技术水平,能驾驭的了大油门说明技术水平高,技术好就换虫子,把螺距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技术水平,能驾驭的了大油门说明技术水平高,技术好就换虫子,把螺距加大。

没有场地,只能玩小机,又想要省电,又想要暴力

网友C:
90油门转速高,用到的螺距比较小;70油门就要更大的螺距,可能阻力更大,哪个更耗电有点难直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油门转速高,用到的螺距比较小;70油门就要更大的螺距,可能阻力更大,哪个更耗电有点难直接判断。。。。 ...

我也是这样觉得的,70%油门,11螺距会有点小马拉大车。90%油门,11的螺距时电机可能没那么辛苦,电机温度,和耗电,到底那个耗电,那个温度高,,,等待砖家解答

网友:
萌新给个意见,70%油门给螺距掉转明显,100油门掉转轻微,100油门又稳又灵活,100油门续航比70下降明显,个人见解,大神不喜勿喷

网友(2020-03-10):
100肯定更耗电,100的未必比70发热少,只不过转速大散热也更快。

网友:
电机的轴承需要特别注意,上油吧,怕脏,不上油,热,更容易坏